求助,行家看看,告诉我怎么加电它能反转,现在只能一个方向转动

楼主(2012-10-29):
现在只能向下转,不知道怎么加电才能让他反转,加多大的电,网上也找不到相关资料,也不敢随便加很高的电压实验。特来次处求助,谢谢

网友:
模拟比例伺服,输入和反馈应该是电压信号,一般通过与电机轴连接的电位器反馈,电机会旋转到反馈与输入相的位置。
那几个电位器调整模拟放大器的零点。0-10伏或4-20毫安信号控制。输入比反馈大正转,否则反转。

网友:
路过,不懂。请大侠回答

网友:
模拟电压控制的话是正负五伏或正负十伏,正电压正转,负电压反转,分界电压是零伏正负零点二伏到零点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