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越的那个450架子怎么样?

楼主(2012-10-29):
觉得DJI的风火轮挺好看的
但是太贵
不知道飞越那个75的架子怎么样?
听说很软么?

网友A:
应该是吧~便宜没好货的

网友B:
凑合 我用50多的那个Z450 一样飞 没用过200多的

网友C:
尾杆不错 我记得有个帖子是吧飞越的尾杆和亚拓的做对比
同样是大桨扫到尾杆 亚拓的形变很大 飞越的只是有个凹痕一点弯曲

网友D:
飞越的还行了啦

网友E:
我也用的飞越F450,因为是第一架四轴,没法对比,但感觉还不错

网友F:
不错滴 我觉得很用起来很好..强度也还不错...

网友G:
免费赠送的风火轮是质量最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