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机图传共电的设备连接图!!!!十万火急!!!

楼主(2012-10-29):
看到淘宝买OSD的店家给的共电连接图,说还要改造接收机,引出一个RSSI线,如下图: 。不知道对不对。

不过我个人认为共电接法:直接在电源处引出另外一根线给图传不就行了。。

希望各位给个连接图啊

网友A:
电源要接到OSD上面吧,然后OSD供电给图传

网友B:
电池接OSD,OSD供电给图传?图片上面就是这样

网友C:
可能直接接电池电压不稳,会有波纹干扰视频信号,从osd输出的电源应该有滤波
osd上还有稳压模块,动力电是从12.6降到11左右的,通过osd可以使电压稳定在12V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池接OSD,OSD供电给图传?图片上面就是这样

我就是不知道啊怎么接啊!!!感觉图片上的不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能直接接电池电压不稳,会有波纹干扰视频信号,从osd输出的电源应该有滤波
osd上还有稳压模块,动力电是 ...

嗯,那到底该怎么接呢?

网友C:
我确实也没用过需要改造接收机的osd,rssi的这根线具体用法我也不太清楚,除此之外就照着图连吧
rssi是接收机的红线,也就是信号线,应该是关于信号强度的,理论上从任意一个通道扯根信号线都行,可以在视频信号上叠加遥控信号的强度,或者触发失控返航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确实也没用过需要改造接收机的osd,rssi的这根线具体用法我也不太清楚,除此之外就照着图连吧
rssi是接收 ...

嗯。。。。多谢指导。。。。虽然还是不会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源要接到OSD上面吧,然后OSD供电给图传

前辈有图啊?

网友:
说来话长啊,不懂确实很悲剧!~

网友:
电池接OSD,OSD供电压稳定在供給电给图传?

网友:
不分开供电么?

网友:
动力和图传公用一块电池的话,会不会推油门有波纹出现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就是不知道啊怎么接啊!!!感觉图片上的不对吧

就像电调供电给接收一个道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像电调供电给接收一个道理吧

就是说,直接从电池另外引出一根线直接给图传?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说,直接从电池另外引出一根线直接给图传?

图片上面就是这样的吧?难道楼主看不懂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