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捂空前翻或后翻的问题,请教一下

楼主(2012-10-29):
飞捂空有一阵了,机机飞起来确实稳,但昨天我发现一个问题,飞机开始通电起飞的时候,显示一切正常,可一起飞机头明显象前倾斜,可以肯定的是不是飞机重心的问题,一加油飞机就会前翻,可是在电源断掉后从新接通,在不改变飞机摆放位置和调整电池位置的情况下这问题就消失了并且顺利起飞,谁知道是为什么?有次前翻还损失了个狗2镜头。

网友:
这问题。。。。。。没遇到过。

网友:
我只感觉到我的悟空手动控制太难了

网友A:
在地面启动的时候,各电机转速有可能不是一致的,在空中就不会。所以起飞时注意到这点。

网友:
我的悟空和哪吒都遇到过这样的情况,一般都发生在快速加油门的时候,而缓缓地加油,起飞就很平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地面启动的时候,各电机转速有可能不是一致的,在空中就不会。所以起飞时注意到这点。

是的,有时候确实有启动不一致的情况,但只要是飞起来,就没问题

网友:
只要是飞起来,就没问题

网友:
猴子喜欢范跟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