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zyx蓝牙模块改vbar蓝牙模块接线图

楼主(2012-10-29):
手头上有zyx蓝牙模块,也有多余的4位线,求接线图

网友:
好东西,找到电源+—极试试啊

网友:
最简单的方法 让可以看到铜插头的那面对着自己 然后把 2 4线换位置就可以,换好后线序是 白红黑红 白色是VCC 红是GND 黑是TX 红是RX 这个是 用小姨子线接 普通蓝牙模块的方法。
小姨子 蓝牙模块的线序是 VCC TX RX GND

网友A(2012-11-29):
小疑子貌似不能接V8,换线后没反应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小疑子貌似不能接V8,换线后没反应

对,我已经试过了,接上没反应。。。老老实实买辣椒介绍的,一试就行

网友(2014-07-31):
能否分享一下该蓝牙模块的波特率,停止位,校验位?小弟有几个蓝牙模块,自己DIY一个,板子都做好了,就差数据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