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老鸟,1045的桨ATG和GF哪个更好一些?在线等待!

楼主(2012-10-29):
机架为450的,APC的桨太贵,希望有替代品,他人介绍GF的桨,另看一些资料说是ATG的桨更接近APC原厂的,有点蒙!希望用过的老鸟给予指导!谢谢!

网友A:
GF 的吧 我用的是就GF的,虽然没有APC那种外形,但是硬度好

楼主:
感谢感谢!但是希望听到更多的声音!

网友B:
我也是菜鸟哦

楼主:
用这两款桨的就那么少吗?

网友C:
ATG的亲测1047 用磁悬浮平衡器测试平衡,桨几乎就是水平的(用眼看就是水平的),说明静平衡做的非常好。材质与Apc桨材料是一样的手感,但感觉比Apc1238的桨略微软一点(不是一样大的桨这样比较可能不准确)要准确的话还是要和Apc1047比较。价格只有apc的四分之一。这款桨装机测试也不错,没双桨,拉高速没破音。总的来说是一款性价比超高的桨。普通桨的价格,apc的品质

网友D:
我不同意楼上“apc的品质”这个词,都拿来炸一下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