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utaba T6j 日本手改美国手问题

楼主(2012-10-29):
好像不能在菜单里直接改成mode2,求教有其他方法么,在论坛找到了这么一个帖子,但是楼主没有仔细说明方法,所以还是有不少疑惑,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07652
楼下有人能解答这个问题么。
有没有用过的人有方法改的。新手再次感激不尽。。

楼主:
嗯,木有回复的>O<,淡淡的忧伤

网友A:
那个帖子的人多此一举,不需要重接线的
只需要把弹簧和阻尼压片换一下就行,软件里改mode2即可
换弹簧要万分小心,不注意可能就弹飞不见了。虽然可以买国产的换上,但是那个硬啊。。
根据我使用6EX和T8J的经验,软件换mode不是在普通菜单里的,需要按住某个键或某两个键开机才出来,请仔细阅读说明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