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这个旋翼头的虚位是不是很大了

楼主(2012-10-29):
如题,有3-4mm的厚度的双桨。还能继续用么?

网友:
调拉杆不行吗

网友A:
双桨用拉杆调就好啦

网友:
这个换两个轴承就可以了吧   双桨需要调下连杆 不一定非要两边螺距一样

网友:
这个是大将夹里的轴承挂了

网友B:
换轴承吧,这虚位也太大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双桨用拉杆调就好啦

再次请教一下,调拉杆怎么调?怎么判断调哪一根?是调长还是调短?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轴承吧,这虚位也太大了啊

刚拆下来看看,轴承是不行了,放到横轴上有间隙

网友:
调拉杆能解决这个虚位?你神了!

网友:
这个虚位很正常 我的比你的大多了去了

网友C:
换3mm外丝或者飞越4mm防射横轴可以有很大改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换3mm外丝或者飞越4mm防射横轴可以有很大改善

这个我还不太懂,3mm外丝 是啥我都不知道, 谢谢你给的建议,我去尝试尝试。

网友D:
横轴弯了吧,还有横轴胶圈、大桨夹轴承检查一下。

网友E:
感觉像是轴承或者O圈的问题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感觉像是轴承或者O圈的问题

比较倾向楼上观点

楼主:
引用 网友D:
横轴弯了吧,还有横轴胶圈、大桨夹轴承检查一下。

横轴检查过了没弯,拆下来放玻璃平面上滚,发现没弯

楼主:
引用 网友F:
比较倾向楼上观点

哪个是O圈?

网友:
横轴的质量也有关,横轴和轴承间隙过大的话,换轴承也没戏。解决方法是横轴套一层塑料膜消除间隙。

网友:
估计是O圈,就是固定横轴,在中联里的橡胶圈不行了,或者是桨夹轴承的问题,顺便看看中联是不是没固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