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刚开始玩四轴,请教下刷锅要怎么操作

楼主(2012-10-29):
如题,刚开始玩四轴,不知道怎么刷锅,我遥控器是天7日本手,论坛里搜了下也没找到答 案,哪位高手能解答一下,多谢

网友A:
第一次听见四轴能刷锅.......................改直机吧

网友:
四轴刷锅,那就意味着有负螺距可以割草

网友:
正飞涮锅,应该可以做到

网友:
前进+左转+左横移...我不记得那些通道叫什么..这么说你应该能看懂 吧

网友:
哪天4轴有4个旋翼头和12个舵机了,那就离刷锅不远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第一次听见四轴能刷锅.......................改直机吧

难道四轴不能刷半径很大的锅么?

网友:
没见过啊,,,,,,,,

网友:
新手请问 刷锅是什么意思

网友:
很久以前就看到一个视频,国外玩家飞四轴,草丛里暴力涮锅。速度非常快。
手练熟了应该没问题的。

网友:
可以刷锅吧。貌似真的可以 我新手不会

网友:
理论上可以 正飞刷过是没问题的 但是手法 就不好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