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KM云台不动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2-10-29):
按图接了线,调了参,接电,
电机
电不接,晃动飞机,
云台
不动,是什么回事?另外,X3是配控的哪一个通道,多谢各位指点,刚玩这个不太懂。

网友A:
楼主找购买处的代理商,要求其提供安装调试的售后服务。

楼主:
多谢了 楼上的兄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