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轴老手初尝WKM(之十) —— 带单反首飞,惨不忍睹

楼主(2012-10-29):
历史回顾
多轴老手初尝WKM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627129
多轴老手初尝WKM(之二)——螺旋桨到货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628346
多轴老手初尝WKM(之三)——电调之纠结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630853
多轴老手初尝WKM(之四)——机架之制作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632634
多轴老手初尝WKM(之五)——折腾电调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638798
多轴老手初尝WKM(之六)——电调连线&机架组装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640196
多轴老手初尝WKM(之七)——迟来的试飞(问题请教)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88935
多轴老手初尝WKM(之八)——小炸了一下(继续问题请教)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90147
多轴老手初尝WKM(之九)——AV200 & Skyline 安装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92571

经过一晚对SKYLINE的研究,不得不分享一些想法。 以前一直觉得skyline这类型装在云台上和相机一同运动的陀螺好,因为可以直接测量相机平衡状态,实时调节。 恰恰是这点,造成感度过高时候的自己震动。 而像MK飞控或者DJI飞控自带的控制,是通过测量自身角度,然后计算出相机补偿角度的方式,必然会造成延时和补偿不准确,特别是在云台旋转和舵机输出飞线性映射的情况下。

装好AV200 和 Skyline,简单调试了一下,发现感度太高会出现自激震动,感度太低反应变慢。 随便设置一个中间值就急不及待地出去试飞了。

分别测试了两组快门速度, 1/50秒,1/400秒。 前者有明显的高频震动,导致每帧画面都不多不少得有点模糊。后者有明显果冻。 此外,整个视频画面震动很大,有不少地方需要改进。不多说,先看视频。

苹果看这里:http://v.youku.com/v_show/id_XNDY4MTQwODcy.html

苹果看这里:http://v.youku.com/v_show/id_XNDY4MTM0NTIw.html

事后通过分析,总结出以下几点
1. Skyline 平衡能力不错,地平线基本没有大的漂移
2. Skyline 感度条件太高, 造成左右,俯仰自激震动
3. 目前设计云台装在脚架上,脚架装在中心板上。 经检查,发现中心板和脚架直接连接有虚位,加剧了左右震动。
4. 高频震动需要处理掉。而电机螺旋桨都是不错的产品,动静平衡都没有问题,因此从振动源基本上不可能了,因此需要增加避震装置去去除高频震动。

需要改良的虚位位置

打算用这种硅胶隔离高频震动

之后的改装过程会详细跟踪报道,谢谢大家的关注。

网友:
呵呵,慢慢来吧.

网友A:
效果还是差太远了……

网友A:
补充一下,大疆Z15禅思云台本身就等于自带了一套飞控,IMU感应器的一应俱全。

网友B:
说实话  很多东西都可以用华而不实来形容  比如楼主这款云台

网友:
楼主的帖子一定要顶!看后必有收获!
dji 的z15自带IMU吗?是不是也要利用WKM的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A:
补充一下,大疆Z15禅思云台本身就等于自带了一套飞控,IMU感应器的一应俱全。

这个我当然知道, 我的意思是说WKM的云台控制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效果还是差太远了……

两个星期再来,你会有惊喜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说实话  很多东西都可以用华而不实来形容  比如楼主这款云台

哈哈,看你怎么用,怎么调。设备是死的,人是活的。

你没看老外用AV200拍出很好的视频吗?

网友:
不错,跟俺的硬挂差不多

网友:
左右撗滚很明显,先关闭云台陀螺系统看看有什么问题没有,是否是减震太软?

网友:
新手过来学习了

网友:
两星期过了哦。还好没上AV200,效果和我之前的博弈加飞宇一样。还是得Z15。

网友C:
看了LZ的视频应该不算是“高频”震动,是机体的飞行晃动,云台的执行机构纠正太慢,跟不上机体晃动速度,使得这种纠正变成了扰动。LZ关掉云台陀螺估计效果还比这个好一点。
Z15的成功就在于快速的执行机构,电机直驱,没有减速箱的滞后再加上编码器的快速精确定位。
目前能直驱5D2单反相机+云台自重的电机似乎还没有解决方案。
如果一定用AV200的云台,就选一款最快速的舵机+舵机电位器外置改造+闭环+后期增稳,减速后运动速度《0.2秒/60度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了LZ的视频应该不算是“高频”震动,是机体的飞行晃动,云台的执行机构纠正太慢,跟不上机体晃动速度,使 ...

AV200就已经和你说的一样。高速舵机,电位器外置

网友:
引用 楼主:
AV200就已经和你说的一样。高速舵机,电位器外置

LZ 配的舵机是多少速度的?皮带减速比多少?

楼主:
俯仰是0.08秒/60度,1/2.5,侧倾是0.05秒/60度, 1/6.

网友:
这晃动对不起这价格啊,楼主有这米何不当初直接上大疆云台

网友:
关掉云台陀螺上个视频看看

网友:
恩,来一个关掉陀螺的视频看看机身本体震动

网友D(2013-05-03):
感谢楼主一步一步的介绍,给我们新手提供了良好参考,谢谢

网友E:
高人呀!说的话我都看不懂

网友F(2013-12-25):
很多人都建议关掉云台陀螺,楼主可以试一下,也让我等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