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15 5N 快门速度讨论

楼主(2012-10-30):
最近入了套禅斯5N。看到说明书上说不能低于1/80的速度

但是不少航拍大虾都是用的1/100的速度拍的并且咨询过说是没事。

我昨天试了下 1/100的速度 +F2.8的光圈。拍出来的效果仔细看能挑出点高频振动,不仔细看看不出来。特别是运动中,并且镜头有忽明忽暗的感觉。

大家说说Z15 正常状态下 能上1/100的快门吗?

网友:
说真的,我一直就用P档拍摄,光圈快门由机身决定,但绝对不会1/50、1/80这么低

网友:
也在考虑这个问题,关注

网友:
可以用光圈优先 开最大光圈 保证快门速度

网友:
建议楼上先去学习一下摄影/摄像的知识再发表言论!DJI说明说的建议的光圈快门等数值都是有依据的,不是瞎写的……

网友:
光圈开到F2.8,拍大景竟然光圈开这么大,你的画面能实吗??

网友:
忽明忽暗
是光圈变化了~~~
毕竟 光圈不是无级的~

网友:
LZ好像对摄影的不太熟悉吧。。。低于1/80的速度就是1/60、1/30、1/15等等。。。1/100是高于1/80的!

网友:
尽量别用2.8光圈,5.6-11画质最好,快门速度最好是帧率的两倍分之一,30fps,那快门速度尽量别快过1/60,也别慢于1/30分之一秒。5n还好,哪怕p档光圈变化还是比较柔和,gh2的光圈变化,一卡一卡,一个长镜头,都不能整个用。建议iso选自动(有条件尽量保持在200-400,400是相机动态范围最大的),固定光圈和快门速度,把曝光补偿调低0.7ev,把动态范围优化调到lv4(拍出来如果灰,后期可以拉黑一点),照片风格(我不确定是不是叫这个,反正就是挑锐度饱和度色相的)里锐度调高点。

如果在多光源条件下颜色偏,花几十块,买一张灰卡,自定义白平衡(具体使用多看说明书)。会使质量好很多,

网友:
不能低于80分之一秒是指安全的快门速度。这样拍出的是清晰的影像。光线充足最好F11的光圈,这可以得到最大景深。如果光线不太好,就设置快门优先,快门就设到80分之一秒,光圈和IOS交给相机自动调整相应的数值。

网友:
用P档其实多数时候是有高频振动的,画面闪烁抖动是常见的事情。

网友:
我用的都是M档手动曝光,也出现了忽明忽暗的情况。好像每次都是用最大光圈,为的是换取更高的快门速度。快门速度尽量高,高不上去就调高ISO,但由于几次拍摄都在傍晚了,快门也就是100上下。

网友:
以上讨论有对有错,再观望下

网友:
我用1/80s快门又拍了一次,发现还是有忽明忽暗的现象,下次试下60分之一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