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上海十一机0630油盘尾座掉一块漏油,如何接上

楼主(2012-10-30):
上海十一机0630油盘尾座掉一块漏油,如何接上
有很多油,碎裂部分不规则能用焊锡焊住吗?
不求强度,只求不漏油。
求高手指点

网友:
鑄鐵用焊錫保證焊不住

常見的有
1.氣焊加鑄鐵條,不過厚度太大的話也不好銲
2.電銲加鑄鐵銲條,有經驗的來銲才比較不會裂
3.EPOXY黏合,但要用丙酮清潔接面才黏的牢
4.鑽孔攻絲後直接鎖上,接合面處理方法同上,加點厭氧膠即可
困難程度 1>2>3>4

楼主:
谢谢校长
感觉方法3适用
问下环氧树脂怕油吗?
没有丙酮的话用什么清洗?

网友:
论坛上这个帖子有介绍:神奇的焊丝,可以气焊铸铁,强度应该还不错,堵漏应该没问题,淘宝上搜搜,应该有的卖的。
本坛的网址如下: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1329&highlight=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校长
感觉方法3适用
问下环氧树脂怕油吗?

所有的膠水都怕油
找不到丙酮(去光水)的話
用甲醇也可以
酒精(乙醇)去污效果不及甲醇

网友:
金属修补胶

   二、特点
    1、耐磨损、耐腐蚀、抗老化期为永久性。
    2、修补后,颜色可保持与被修基体一致。
    3、固化后,可进行车、磨、研、铣、钻、刨各类机加工。
    4、修补后的尺寸不收缩,对稀酸、微碱、盐、酮、烃、烷等化学介质在良好的耐腐蚀性,能长期耐油
水、沸水的浸泡。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所有的膠水都怕油
找不到丙酮(去光水)的話
用甲醇也可以

可以用火烧!就那种打火机气罐的喷枪!然后用  超市里买的厨房清洁剂 威猛先生喷+海绵擦洗!然后 上 胶水 !到时候估计你砸都砸不下来哦!!

网友:
粘上是最简单易行的,也不受力

网友:
修油盘最简单用农机胶就可以了

楼主:
现在是上一个机主把掉下那一块用电焊点住了
拿不下来
难道在砸下来

楼主:
问下用甲醇搽干净了
用玻璃胶抹上行吗
玻璃胶防水不知道防油吗

网友:
点上就那样吧,缝隙用清洁剂搞干净,甜死他

网友:
已经焊上了就清洁下用胶吧。

楼主:
我朋友说用原子灰
不知道给力吗

网友:
用塑钢土 补上就行。修理管道煤气就用那个,哪里漏了粘上一块就行了。

楼主:
看着塑钢土介绍很给力
买一盒试下看看怎么样

网友:
焊上一块普通铁板,不一定非得用跟油盘原来一样的铸铁,用不锈钢焊条来焊接,比用纯镍铸铁焊条省钱。不锈钢焊条3元一根,纯镍焊条14元一根。

网友:
水焊铸铁可以用汽车的活塞环做焊条,电焊用专用的铸铁焊条,据说是纯镍焊条,电焊不能一次把焊缝焊完,要一段一段焊,还要在焊缝凉前不断锤击放散应力,这都是理论,需要结合实际进行,总之铸铁焊接比较麻烦。

楼主:
塑钢土已经到家
改天清理干净了试下

网友:
楼主,你的十一机的0630通孔是多大呀?我在二手市场见到两个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