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关于APM2比较弱智的问题,欢迎大家唾骂

楼主(2012-10-30):
在APM2的自动模式下(就是按照预设的航点飞行的模式),将最后一航点设置成起始位置,如果中途超出遥控范围和数传范围,就是脱控。飞机还会按照预设航线飞行吗?还是会丢机,活着坠毁?
还有,自动模式的选项是哪一个?我总觉得我选错了。

网友A:
我感觉一般我们都是把home位置设置为起始位置,有始有终。另外如果距离超出遥控范围和数传范围,飞行器怎么做还真不知道,实际操作过的来ing个贴吧

网友B:
能设置失控保护,有两种保护方式,一个是自动模式丢信号继续安航点飞,一种就是丢信号返航,具体参见WIKI的失控保护那一片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