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多轴飞行器FPV配置!

楼主(2012-10-30):
入模一年多了,一直专注固定翼3D。担摄影也是我的爱好,手里佳能高清DV和数码单反都有,最近开始关注多轴FPV航拍。想请教一套入门级多轴FPV的配置,越具体越好。 要送一个小高清DV上天要多大的飞行器?

网友:
淘宝上搜一下,四轴,六轴FPV,会搜到一大堆。
很多都是模友定制的设备,很实用。

网友:
450的大小即可

网友:
挂DV 用450架子略显紧凑
一般高清DV要300g以上 加个两轴云台 XA那种的 又200g左右 考虑续航时间 10min以上的话 就得4000mah以上3S锂电 又400g
然后就是 既然挂高清了 那多轴就要稳 那么至少也要6轴吧 四轴肯定是不稳的
综上所述 6轴或者8轴 轴距550-600即可
飞控入门的 最差也得是naza  要不然像我这种玩apm的 有耐心钻研也行 apm可能是飞控里不错的开源产品了
电机 最低2814 什么牌子的不说了 有钱上盘式更好了 电机的钱不能省
参考kv值选桨 一般大扭力电机kv都不高 上个大尺寸大螺距最好 避免起不来 550就10-11寸 600就11-12寸 桨买好一些的 要不然动平衡麻烦 震动大
机架最差也得是atg吧 模友定制的更好了 但是多为碳纤板 价格不菲
云台xa的1k左右 山寨的碳纤就那么几款 500左右 玻纤的150左右
再就没别的了 楼主还是考虑预算选装备吧 我最开始上apm没上兔子 就在预算上纠结了好久

网友:
楼上详细了

网友:
再加上图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