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安装凤凰4.0软件后出现的问题!!!

楼主(2012-10-30):
有边位高手能帮个忙!感激不尽呵呵,小弟安装了凤凰4.0软件后,进入游戏,设置
遥控器
,打开遥控器电源开关后就提示连接不到加密狗,反而关闭遥控电源开关才说连接到加密狗,晕死
,但我就是控制不到飞机?请问各大侠怎么处理这个问题呢?谢谢!

网友A:
是不是狗不行了?

网友B:
如果不是软件问题,就是硬件问题

网友C:
你用什么控?很多控比如SPEKTRUM肯定是关机才能连上模拟器的,因为直接连到DSC,不需要开发射。还有你有没有设置斜盘模式?要设1SERVO模式。你可以在凤凰设置菜单里好好把几个设置菜单检查一下。

楼主:
我用9X2和DSX7两个试过也不行,2个遥控也是关闭电源才提示连接到加密狗,但就是遥控不到飞机,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