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弱弱的问题!无副翼用的3轴陀螺仪,用在有副翼的机型上会怎样?

楼主(2012-10-30):
                   问个弱弱的问题!无副翼用的3轴陀螺仪,用在有副翼的机型上会怎样?有没有增稳的效果?

网友:
会稳,三轴就是代替机械副翼的

网友A:
我就这样装的,稳定很多!适合新手练悬停!减少很多炸鸡成本

网友:
三轴陀螺稳定仪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就这样装的,稳定很多!适合新手练悬停!减少很多炸鸡成本

谢谢!请问装那种合适哦?好的太贵,便宜的不放心!纠结啊!

网友:
我用的是3GX.....其他还没装过!效果还可以啊~~

网友:
有副翼安装三轴陀螺仪的话..您飞机我太清楚是什么构造了,一般情况下有副翼开三轴的话 机身会变的莫名其妙的抖,就像是无副翼感度开的非常高.而有副翼要不抖得话,感度要开的相当的低...实际上副翼的作用就是三轴陀螺仪里升降舵和副翼舵.只是一个电子,一个机械.总而言之,有副翼加三轴陀螺仪就是没用的搭配.

网友:
对于增稳效果一说.有副翼肯定没有无副翼稳,并且有副翼就算加了三轴一样也不会稳.这是副翼旋转的物理效应,唯一能让有副翼变稳的办法只有一个,就是改无副翼加三轴陀螺仪.

网友:
新手还是建议上有副翼多练习"碎舵",这才是一个飞直升机最扎实的基本功.

网友:
有副翼装3轴纯属没事找事

网友:
应该会很肉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