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指导!感谢万分!

楼主(2012-10-30):
刚买了个环奇大山鼠727.右后轮晃..左后轮向内偏.......无刷版.给的是3300的镍氢..感觉时间好短就没电了.是不是要用锂电呢? 模型用的锂电没接触过,这车应该选用什么品牌的锂电呢?
还有这车的车轮感觉不是太好.可是淘宝上只有这车的原装车轮.应该买什么车轮跟这个车配套呢?还有就是防水问题.这个电调有风扇.不能加避孕套了哇.求指导用什么玩意做防水~硅胶的看过了.感觉那种方法不适合我这种新手.

网友A:
锂电更有效率,爆*力强,2S就是7.4V,3S就是11.1V,尽量买容量大点的,有2块就够用了。不过锂电要维护,须配个好点的充电器。一般的B6,我用的是Maxpro 612S

网友B:
我也刚入手一台,可惜新手太新,神马都不懂,把电池充电接口插在接收机上,导致接收机直接挂掉,幸亏没爆炸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锂电更有效率,爆*力强,2S就是7.4V,3S就是11.1V,尽量买容量大点的,有2块就够用了。不过锂电要维护,须配 ...

谢谢.现在用的是2S40C的.但是实际好像只是30C的.5000的.充电器B6..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刚入手一台,可惜新手太新,神马都不懂,把电池充电接口插在接收机上,导致接收机直接挂掉,幸亏没爆炸 ...

那插口对吗........

网友:
新手求前辈们指点,竞速1:10的漂移车,配置都是怎么样的,马达的参数,电调的参数,舵机的参数,求指教,

网友:
当然用锂电好。。。2S3300\2S3700\2S5200都OK。。。至于什么品牌,这不好说,因为我现在用的狮子牌就垃圾到极点。。。。。。打算用雷鹏5200mah的试一下。。。我的电直是用这个牌子,不错。。不过车电就要用过才知道。。。我还没试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