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Aircraft电机问题

楼主(2012-10-30):
问题一个接一个,快受不了了,突然发现有一个电机的定子线圈离外壳转子很近,感觉有一点摩擦上了.
图一是正常的间距,图二是问题电机.

这咋怎呀?

网友A:
仔细看线圈有无摩擦呗。无摩擦就没事。有摩擦找售后。没办法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仔细看线圈有无摩擦呗。无摩擦就没事。有摩擦找售后。没办法了吧

有那么一点点摩插.

网友B:
上面那个图,黄线露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面那个图,黄线露了

呵呵,黑线也漏了,稍微一碰就全露馅了,尤其是导线前面有一个支架,是用来保护这些导线的,
有点弱不经风,就像XA的电调盖子一样,我没有一个是安装好的,全部断了,后来我用黑胶带粘住了.

网友:
看见就觉得蛋疼

网友C:
XA的东西除了架子其他的真...........省略N个字!

楼主:
引用 网友C:
XA的东西除了架子其他的真...........省略N个字!

魔鬼在一直惩罚我。

网友D:
引用 楼主:
呵呵,黑线也漏了,稍微一碰就全露馅了,尤其是导线前面有一个支架,是用来保护这些导线的,
有点弱不经风,就 ...

那个电调盖子  安装确实需要技术 否则装几个坏几个  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个电调盖子  安装确实需要技术 否则装几个坏几个  哈哈

呵呵,你把它列为技术范畴,我把它们列为运气。

网友E:
你可以打开电机把那个绕组整个按下去,就不会摩擦到了

网友:
拆开转子,,报定子压下,,不要压线

网友:
XA的电机实在不敢恭维,我的XA轻微炸鸡,就切断绕组线圈。无奈把V8改为V4。V4对新手倒是合适,但最后提控了,当然还剩四个破电机,虽然四个电调是好的,但只能用于XA的飞控,恐怕连欣赏的价值也没有了。

网友:
XA的电机真的这样啊?考虑考虑。。。。。

网友:
刚买一台,全套带xa两轴云台和图传,想练习航拍,还没有调试完。看到前楼上的评价,我好担心了,xa怎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