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弱地问一声,拖鞋底脱胶了,用什么胶水粘?

楼主(2012-10-30):
万能的坛啊,求教,拖鞋底脱胶了,用什么胶水粘呢?

网友:
五金店万能胶

网友A:
502  501  木工胶  都可以

网友:
用AB胶可以。

网友:
立时得,883,强力胶,万能胶,其实是同样性质的胶水木工贴面胶水。

网友:
309凑字数309凑字数309凑字数309凑字数309凑字数

网友B:
用线缝,看到修鞋的了吗?一个带钩钻,一段结实的麻绳,钻钻钩钩就好了,比什么胶水都强多了。

网友:
AA特级万能胶,粘鞋专用,广州出的。

网友C:
不锈钢螺丝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锈钢螺丝

要是用你的办法,用不锈钢螺丝,螺丝再对准穴位,不就成了理疗鞋了。歪才呀。

网友:
买胶水费钱,不如直接买新鞋了

网友:
打钉才是正宗的做法!

网友:
AB胶貌似效果还过得去,502是绝对不行的

网友:
必须用软膜胶。

网友D:
这世道,鞋面好的鞋底孬,鞋底好的鞋面陋。拿去给修鞋的几块钱缝得结实过新买的。

网友:
AB胶不可以,太脆了

网友:
ab胶跟502都是硬胶,其粘接面都是硬的,沾鞋肯定不行
用鱼珠胶可以
不过最好的方法是用线绱一圈
最结实的方法是用螺丝上住,最好用电焊点一下

网友:
且不说502101哥俩好之类的能不能粘的牢,就算能粘住,粘这一鞋底的胶足够再买双新鞋了。最好的法子是找个修鞋的,让他去做,保证又省钱又好。

网友:
上线。。或者农机胶!~

网友E:
口香糖,你先吃,再给鞋吃,废物利用,一举两得。

网友:
看来这个问题要找神油才能解决

网友:
有种专用的鞋胶业不贵叫做 有力 超能胶 翰皇鞋店就用的是这种胶。

网友:
车几个钨钢合金螺丝和螺帽拧紧,再焊死,完美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线缝,看到修鞋的了吗?一个带钩钻,一段结实的麻绳,钻钻钩钩就好了,比什么胶水都强多了。

我是手工缝上。老婆的拖鞋完蛋了,直接缝好,耐用。

网友:
用线缝是最好的办法

网友:
引用 网友F:
用汽焊,………………

是不是铜钎焊....这可复杂了,是不是要先改成铁板鞋底什么的.....

网友:
万能胶了,抹上胶水凉一会,再粘

网友:
钻孔穿不锈钢丝

网友:
拖鞋啊,又不穿它跑步,只要不是浆糊,估计拿什么都行。我的拖鞋带子边断了,用热熔胶抹了一下,又坚守岗位一年了,估计能坚持到进桶。

网友:
引用 网友A:
502  501  木工胶  都可以

绝对不能用502以前我运动鞋也是开胶自己用502粘过之后不仅硬而且不结实,这种鞋建议楼主用线缝上或者用粘自行车胎的AB胶

网友:
百得胶
百得品牌是德国汉高集团旗下最强有力的全球性战略品牌,涉及世界48个国家,拥有14个品类,2700个左右的产品。
百得胶系通用型氯丁一酚醛单组份粘合剂,具有初粘力强,胶膜柔韧。耐油,耐水 耐热,耐化学品,抗 拉强度高,剥离强度高,室温固化,工艺简单。使用方便等特点。
主要成份:氯丁橡胶,酚醛树脂。
技术指标:
固体含量,32%
抗拉强度:100kg/cm2
剪切强度: 12kg/cm2
剥高强度: N/2.5cm<60(橡胶与皮革)
使用说明: 持粘物表面打磨粗糙且处理干净,将搅拌均匀的胶液在欲粘合物表面涂一薄层,在室温下放置数分钟,待胶 膜达指触干燥后再均匀涂一薄层,待胶层近乎干燥时将欲粘合面对正、迭合均匀加压,放置24小时或48小时即可。
主要用途: 密得邦牌百得胶广泛用于帆布,橡胶,皮革,金属,木材,塑料等各种材料的粘合,可用在铭牌粘贴 橡胶修补,输送带的修补(要加5%左右的列克纳或四异氰酸脂)等。
注意事项:
1、该胶含有机溶剂属易燃品,宜放阴凉通风处,不能接触明火。
2、使用该胶的场所应该通风,不可有明火。
3、用后应将管盖盖紧 以免溶剂挥发影响下次使用。
4、如遇胶液粘度大,涂刷困难,可用溶剂稀释。
贮存及包装规格如下:
1:15g、20g、30g、50g(管状)
2:该胶25℃以下贮存期一年。
3:该胶贮存和运输均需按易燃品规定操作。

网友:
买瓶AB胶把鞋底直接粘脚底板上

网友:
2公分长的木工用 自攻螺钉  满鞋底拧就好   越踩越紧  不会松脱

网友(2013-03-31):
乖乖 来 ,这不是修鞋啊 这是造轮船啊

网友G(2013-08-10):
大家再继续建议下去,能改成超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大家再继续建议下去,能改成超跑了

说得有理。改造一下,在鞋底加上几个连杆、几个齿轮(硬塑料材质),加上个小气缸,估计就可改成“运动鞋”。这个是听说有这样的鞋子的。

网友:
502我就是这么粘的,效果很好。

网友:
要用软胶,例如补内胎的那种类型,两边抹上,过几分钟干了再粘合的那种。超市、文具店、五金店都会有,有的胶水直接就叫-粘鞋胶,不过效果其实都一般,效果好的也不便宜,用不完还浪费了。最近本人发现一种便宜效果又不错的万能胶牌子叫——比一比(BYB),5元一大支。希望能有用。

网友:
不锈钢螺丝,加超强磁,记得对准穴位

网友:
玩航模的泡沫胶我用过
这个应该有吧

网友:
用101  粘鞋用的

网友:
聚氨酯同步带用什么胶水和什么材质能粘的牢固?

网友:
什么材质的拖鞋呀,

网友:
801胶,再缝一下。或找修鞋的,缝得结实。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世道,鞋面好的鞋底孬,鞋底好的鞋面陋。拿去给修鞋的几块钱缝得结实过新买的。

哈哈,我一般买两双,一双鞋面好的,一双鞋底好的,让修鞋的师傅互补一下

网友:
701 。
502还真行,修鞋哪几乎都用。

网友:
这样的问题最好不要拿到论坛上来,一是浪废资源、二是浪废大家间。

网友:
那种黄色的  像 补胎的胶水,  十几块一大罐,,,,,

话说 拖鞋 没几块钱,这个没必要DIY 了,,,扔了得了。。。

网友(2019-02-15):
我是来这学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