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购机(改)

楼主(2012-10-30):
今次经过上次好多有心的魔友建议 从新整理过 求指导  PS:希望魔友给点调试资料 不太懂这方面

现在用的是天7 练习模拟

楼主:
先自己顶一下

网友A:
你觉得SK720的三轴怎么样,带自平衡的

楼主:
Futaba S-Bus总线接收机连接线 有什么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觉得SK720的三轴怎么样,带自平衡的

不错。好。。  可以减少炸机。。。 我一直用

网友:
作为非简化版的飞越,精度还是不错,做工还是可以,少炸的前提下还是有精度的。轴承要常检查和勤换!
尾舵机和陀螺是关键,尾巴舵机其实三载9257还可以,不过电机的寿命要差一点。建议:DS520、MG922、S9257、S8910等,或者神舵
没有强大的充电器(A6等类型的)和足够多的电池(5-10块),或者外场充电系统(电砖),你会很痛苦的!
一般练习阶段
工具,需要齐备,1.5  2把、 2.0  、2.5、球头钳、魔术贴、扎带、纤维胶布各1个、螺旋桨先准备10副、主轴准备10根、横轴10根、头罩备2个、副翼钢丝10根(无副翼的飘过)、脚架5只、皮带2条、尾轴5个、螺丝胶买点

网友B:
单反穷三代,模型毁一生!兄弟, 欢迎入坑!以前你可以一个礼拜出去洗脚三次,你现在一个月才能洗三次。如果上了550、600、700、800,从此以后,与洗脚无缘了!全靠自己勤劳的双手了!除非你大款或书记

网友:
楼主还是入 亚拓450SPORT V2 不然会被飞越整死掉的··天天就修机修机·得··
新手还是别入无副翼···到时搞得你晕头转向 有人带除外··

网友:
933飞无副翼,没有问题吗?

网友C:
除了尾舵机其他还好吧,别飞太暴力应该没问题。

网友:
谁说模型毁一生!至从玩模型以来,我发我做事时比以前更加专注了,腰不酸了,腿也不疼了,以前一天难跑一趟,现在一天跑七八趟,越来越健壮了,还有入了魔以后,好多问题也随之而解了,可以随你怎么撸了,即使强撸,也不会灰飞烟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除了尾舵机其他还好吧,别飞太暴力应该没问题。

我还新手 暴力不起来 就悬停和航行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单反穷三代,模型毁一生!兄弟, 欢迎入坑!以前你可以一个礼拜出去洗脚三次,你现在一个月才能洗三次。如果 ...

有点这种感觉  以前有点钱花   现在荷包里没有钱 配件就多了

网友:
新手不要无副翼!

网友:
是啊 越飞越穷

网友:
副翼的炸一次调连杆都要疯

网友:
欢迎入坑   字数字数

网友:
配置差不多的飘过

网友:
这样差不多了。

网友D:
建议还是先玩有副翼的,按你的情况分分钟想退模

网友:
引用 网友D:
建议还是先玩有副翼的,按你的情况分分钟想退模

想请问一下,新手入有副翼与无副翼会有哪些问题!我刚好也是新手,更刚好因为玩不了有副翼,所以改无副翼玩了,问题是不是集中在电子设备的设置上,和调机的难度无副翼更难调的原因?

网友:
看配置 基本都是主流啊

网友:
无副翼的调整比有副翼简单,准确得多,飞起来也要稳。
只要硬件精度够,细致装机,理解了设置项的含意,按软件教程调试可一次成功。

网友:
无副翼只要调好了还是好飞的!
但是不知道新手怎么样才能调得好?就只说震动都可以把新手玩惨!

网友:
没有的事,震动的处理在于装机,而不是依靠陀螺下的海绵。
多看看老鸟们的装机,经验贴,装出来的机不会震的。

网友E:
B6以后肯定要换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E:
B6以后肯定要换的

B6 的下一个换装版是哪个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B6 的下一个换装版是哪个了?

飞450用用B6还凑合,450以上就不行了。

网友:
这只是开始

网友:
我每个月的生活费基本上都用在买配件上了~!现在基本上不炸鸡了,但是有不少配件都是消耗品~!轴承没有换过不知道买什么牌子的~!亚托原装的轴承用的什么牌子的~!

网友:
马达建议搞一个3500KV的 马达齿11T的 这样温柔一些 别的易损件想必都有 ZYX调试的话 有视频 优酷搜就行 就是有点抖 这个配置很不错了 够飞一阵3D 前提是你别把电子件炸坏了 哈哈 祝爽飞

网友:
和我刚入魔时的装备没啥两样。

网友:
建议 电机不要飞越的 虚位太大,电机轴可以上下2毫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