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5X飞一个电就热得不行。能不能换个散热器降温?

楼主(2012-10-30):
有高人改过没?效果怎么样?来说说谢谢了!

网友:
这电调是这样的.我不飞,就通电调机.4个舵机动动,就烫了,但出去飞连飞3电也没见啥问题.但飞着心里好没底,好像随时罢工一样的.

网友:
电调放侧面,飞的时候能散热,我的通电调机就温了

网友A:
我的35X放在450 PRO的电池下仓里面,夏天连续飞10几个电池,也没见有事。

网友:
袅袅娜娜袅袅娜娜你你你(⊙o⊙)?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35X放在450 PRO的电池下仓里面,夏天连续飞10几个电池,也没见有事。

那请说说你的配置。我碰到过热了电调保护。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请说说你的配置。我碰到过热了电调保护。

配置:亚拓450pro,3GX,450M,S9257,DS410M,当时AR6100E接收,DSX9控。
供参考

楼主:
哦,舵机 电机基本都是原装

网友:
擦,我的开始也是在电池仓下面,飞两个电就得休息,板凳那个估计等出现一次过热保护,之后就该频繁保护了

网友:
放在电池仓下面电池也热,电调也热,绑在侧面好些,可以散热,但是不美观

网友:
首先把450pro的电池架改成金属的,然后把35x散热片紧紧贴着金属电池架,放里面,夏天随便飞,都不会过热,从来没遇到过过热,虽然稍微一飞就很热,但是没事的

网友:
原来是450M和35X,换成450MX和35P后···改善了很多···35X确实很热···

网友:
是这样的,ds95其余全是原厂,电调放电池下,夏天最热的时候连飞也没事,什么散热器别加了,加了重量上去影响动力

楼主:
实在是热啊,就怕保护飞机就完蛋了。

楼主:
找个废主板上的散热器装上怎么样?实在喜欢它的缓启动。不想换电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