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做了实验,DJI OSD不设置遥控开关,系统会默认AV1

楼主(2012-10-30):
DJI OSD出了这么久了,还没看到正式的说明书啊
谁能告诉我哪里有说明书啊?

在123123的帮助下,找到说明书了,在下面

网友:
等DJI的人来吧

网友:
http://www.dji-innovations.com/cn/products/iosd/downloads/

早就出了,安装视频也早就更新了,就是现在还没收到,小郁闷,呵呵

网友A:
怎么还没收到大疆承诺送的OSD

楼主:
谢谢123123,看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怎么还没收到大疆承诺送的OSD

我也没收到。。。。。。

网友:
我29号就收到DJI赠送的iOSD了

楼主:
这是OSD连接示意图

OSD模块上有3个CAN接口,为了接线方便和整洁,可否将LED接在OSD模块上?
是不是接线没有顺序,只要连同就可以?
请大家赐教啊

楼主:
另外,DJI OSD如果不设置遥控开关,他会默认AV1吗?还是必须设置遥控开关?

楼主:
如果不接入视频,显示器会只显示DJI OSD数据
软件校准电压后,重新上电,电压显示就正确了

网友:
我今天收到DJI赠送的iOSD了

网友:
CAN口可以随便接,不设置开关默认AV1,说明书有写的

网友:
今天收到大疆送的IOSD了

网友:
还没收到,还没收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