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 大侠 450旋翼头球头拉杆距离!!!!!!

楼主(2012-10-30):
想求教  各位前辈大侠!关于450球头拉杆距离是多少?最好有图谢谢!!!!!!!!是所有拉杆距离  谢谢!!!!!! http://wz.5imx.com/forum.php?mod=attachment&aid=MTIyOTQxMXwxNmY5NTE4MWQ2MzM4NDE2Mzc4MTcyNWUyNzQ2MTY3YnwxNzMxNjk5ODMy&request=yes&_f=.jpg

网友:
舵机中立点时候十字盘要平,相位器臂要平行,大浆夹零度根据大奖夹角度来调啊

网友:
配合螺距调长度~~

网友:
不懂,看高手解答。

网友:
中立点时候十字盘要平

楼主:
谢谢各位  小弟  受教了!!!!!!最好  再详细点!!!!谢谢各位前辈高手以及大侠!!!!!

网友A:
不是说明书上面有吗?

网友:
哥们  先深度潜水下,这个基础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