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熟悉磨床,请教几个问题。

楼主(2012-10-30):
1:三轴用什么导轨?
2:精磨45号钢用多少转?镜面磨45号钢用多少转?
3:比如工件对底升10.000毫米精磨,要如何对刀?
4:如何修砂轮?

网友A:
磨床砂轮转数一般不可调,精磨量具通止规用的是橡胶基砂轮,修砂轮照样是金刚笔。对刀用颜料涂抹工件。

网友B:
磨床转多少 与砂轮线速度有关 貌似跟加工材料无关 用金刚石修整

网友C:
精磨粗磨不是转速来定的,一般砂轮线速不能高于三十五米每秒,决定工件光洁度是按砂轮号数来定,精磨一般进刀小粗磨进刀大

网友D:
是砂轮的粒度决定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