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电压下降这么厉害??????????????

楼主(2012-10-30):
飞四轴,用一块3S 2200电池, 12.6V起飞。(2216 KV880电机,起飞重量1.6KG,)

飞了四分钟时候,电显显示10.9V,但是拔掉电池,一会电压就升到11.5V了,差别也太大了吧。
(要是1.8KG,压差更大,飞一分钟就降到11.3V,但能坚持飞四分钟到10.7V,拔掉电池后又回升到11.3V)

4块花牌和一块格式电池都有压差。(才用了二十多次,每次都是11.6V保存)

网友:
估计电池挂掉了

网友A:
12.6是虚电吧,肯定坚持不了多长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A:
12.6是虚电吧,肯定坚持不了多长时间

怎么理解,我用301平衡充 充一块3S 2200电池。从11.3V开始到12,6V,需要1.5小时,(此时301灯没变我就拔下用了)是没充满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怎么理解,我用301平衡充 充一块3S 2200电池。从11.3V开始到12,6V,需要1.5小时,(此时301灯没变我就拔下 ...

正常充电好了的话,他会自己停止,停止之后电压都会比电池标注电压高,用一用很快就下去了,充电用多长时间跟电流有关系, 正常3S 2200的电池在正常模式下也就飞个4分5分,不会太长时间,你再飞飞看吧,检查一下有没有微鼓啊之类的就行,一个2200的容量不用指望他飞多长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