穷屌丝评山8

楼主(2012-10-30):
先申明,本人非托。
几经周折,终于搞到了个K8,这几天装机及测试,发表下意见.
先说好的:系统设置比较直观,方面入手,虽然有一些看不懂,但是多搜索下论坛,多试几下,就把不懂的搞懂了。软件方面比ZYX的强(本人只用过ZYX)。有人会说因为是山8,软件用的是V8的,正8价格跟ZYX差了那么多,怎么可比。实际我们这种穷屌丝,没有用过2000多的,花个580能有这样的享受,我感到非常满意。
操控性:一个字:爽

说不好的地方:山8争议最大的地方就是炸鸡风险,有些人说是虚焊,或是讥讽叫你买山寨,炸鸡活该,先说明,我是做笔记本维修方面的,K8收到后有拆出来检查了下,虚焊的问题确实会可能存在,第一,K8上面的焊锡暗淡无光泽,用的是垃圾焊丝。二,焊接点不均,特别是那些小电阻。在飞机高速运转带来的高频振动下,出现焊点开路导致炸鸡是有可能的,大家会说只是有些人会,那是因为RP问题,刚好买到那个焊接瑕疵比较大的,而你操机又操的厉害,于是开焊了,炸鸡了。
山8除了焊接问题,我认为他的炸鸡因素比例很小,元件1比1拷贝,软件1比1拷贝,PCB板1比1拷贝,几大件陀螺,MCU,我仔细看了下是没有REMARK的(翻新件),为什么说还是有小比例的炸鸡因素的呢,山8上面除了4个大IC,其他都是电容电阻三极管之类的小件,但这些东西如果质量有问题确实会导致山8不稳定出问题,当然我也没法看出这些小元件是否为正品件或是翻新件或者是淘汰件,是否说山8就不可取了呢,不是,毕竟即使这些全是翻新件,故障率也是很低的,说那么多废话就是说,贴片电容电阻会导致故障,但贴片电容电阻出故障的机率非常低。
山8这么些讴病,怎么办,30元去手机店让维修小弟给加焊下,我认为可解决99%的故障风险。
图就不上了,舵机针脚那个连接板不是虚焊所在,而那颗最大的芯片MCU才应该重点加焊。

最后总结下山8:制作粗糙,山寨可耻(纠结啊)屌丝福音

网友:
哈哈 总结的真好

网友:
加强工艺!山寨工艺好,搞死德国佬!

网友:
其实国产的东西用心做还是不错的

网友:
如果K8把做工做好,那真V8怎么办,其他三轴怎么办

网友:
要没有竞争,怎么出更好的产品

网友:
有钱的或者用在大机上还是买V8吧,支持正版,用着也安心,要是450的话搞个K8也不是不行啊,便宜,成本低,对V8的销量也不会有太大影响

网友A:
有需要的么?M我就是了

网友:
还是飞我的有副翼吧~~省心~~

网友:
自从飞山8上瘾后,老是惦记着飞呢。。。

网友:
元芳你怎么看V8与K8?

网友:
楼主说法中肯!

网友B:
大人,我也有一个呢,但是没无副翼旋翼头怎么办?

网友:
元芳:你怎么看.

网友C:
LZ,我也搞了个,但是找不到中文软件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C:
LZ,我也搞了个,但是找不到中文软件啊。

官网上下吧,但不要升级喔。。。

网友:
引用 网友D:
官网上下吧,但不要升级喔。。。

看不懂英文啊。为什么没中文的?

网友:
这东西现在还有卖?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有需要的么?M我就是了

是要出炸X7的哪块K8吧,哈哈,多少出?

网友A:
才不会呢,俺准备多搞几块,要的一起啊,那块有问题的已经返厂了,包换新

网友:
LZ总结的中肯实在~~~

网友:
引用 网友E:
是要出炸X7的哪块K8吧,哈哈,多少出?

哈哈,看来大家都看见视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才不会呢,俺准备多搞几块,要的一起啊,那块有问题的已经返厂了,包换新

哇,还有售后,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才不会呢,俺准备多搞几块,要的一起啊,那块有问题的已经返厂了,包换新

呵呵,世界变了,山寨都有售后,还换新的。。。不过,最好还是用小机子老化一段时间

网友:
实在中肯~~~ 不错~~~

网友:
这个社 会啊 还是苦B吊丝贴心啊   顶起

网友:
用在450上就好了,别往大机上装。。。

网友:
还能买到?

网友:
山寨可耻(纠结啊)屌丝福音

网友:
真想搞一个玩玩

网友:
我也用了,装在450上,大机上不敢装,打算买个正经的MINI VBAR装大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才不会呢,俺准备多搞几块,要的一起啊,那块有问题的已经返厂了,包换新

售后不错,搭车入2块

网友:
没想过要用

网友:
这东西 合适就行呗 好用才是王道 用不起WKM 我就用APM 用不起Vbar 我就用ZYX 没什么

网友:
想要的M我啦

网友:
元芳:你怎么看

网友:
用不用全吹下来重焊一下,请LZ批示

网友:
搞死德国佬!

网友:
焊接一般是抵抗不了飞机的震动的,特别油动,罗斯都能震断,何况一个电阻?一般模型的电子设备电阻是要先用特别的胶水粘在电路板上然后再焊接。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人,我也有一个呢,但是没无副翼旋翼头怎么办?

出掉K8买无副翼旋翼头

网友:
我觉得稳定可靠还是第一要考虑的,为了省几个小钱等到出了大问题的时候追悔莫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