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450DFC 3GX调机问题

楼主(2012-10-30):
现在有个奇怪问题,,
首先十字盘上的3个连杆长度我按说明书调到10.5mm的长度

旋翼头的2个拉杆长度拧到头,一样长

我在3GX dir模式下调机,,

油门在中点位置调3个舵机中立点,,反正至少目测是摇臂调到水平

在用十字盘水平器把十字盘调水平

问题出来了

在没有调swash afr的情况下,,我的最大和最小螺距分别是正21.5度和负12.1度。油门中点时是正3.7度

这个情况下我在调节swash afr里的螺距就根本出不来正负12度的状态了,更别提正负8的循环螺距了

我在想一个问题是不是十字盘3个连杆长了还是,,,,,

请各位高手指教

网友A:
调拉杆,油门中点是0度,不一定非要按着说明书上来弄,会稍微差那么几圈

网友B:
好像要调2根旋翼头拉杆  0度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调拉杆,油门中点是0度,不一定非要按着说明书上来弄,会稍微差那么几圈

恩恩,,我试试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像要调2根旋翼头拉杆  0度吧

恩,我只是先按说明书来的,我试试

网友C:
我的舵机连杆长度是32.5mm,大桨连杆长度是44.5mm,都是两个球头中心之间的距离。调试没问题,舵机中立点可以在三轴里调整。

网友:
我是先进3GX把它大致的设置了一遍再调连杆的,因为我发现3GX没设置过的话对舵机会产生非线性的控制。。。角度和行程很混乱。。。

网友D:
有进到3Gx的系统里调中立点吗?    就是先开控然后按3Gx上面的一个黑色键.3Gx再通电等上面第四个灯亮在放开键,这样就可以开始调3GX.第一灯就有你要调的功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进到3Gx的系统里调中立点吗?    就是先开控然后按3Gx上面的一个黑色键.3Gx再通电等上面第四个灯亮在放开键 ...

这个进入了,,我是在想是不是连杆长度,,我按说明书的10.5mm3个就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舵机连杆长度是32.5mm,大桨连杆长度是44.5mm,都是两个球头中心之间的距离。调试没问题,舵机中立点可 ...

我和你所有连杆长度是一样的,,,很奇怪哦

网友:
是不是舵机安装方向反了,舵臂安装在靠近旋翼的方向。

网友:
是亚托的套机吗?有没有什么配件是自己配的?

如果舵机臂不平的时候是零度。。那么舵机臂往上走的距离,和往下走的距离是否一样?

网友:
能上图片看一下你装舵机的样子才好.

网友:
有些不用照说明书调的

网友:
调连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