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0n大齿中心座卡死

楼主(2012-10-30):
飞晚回家擦拭飞机,发现大小齿轮抱死正反都跟转,于是拆下检查,拆时主轴费半天劲才抽出来,且主轴轴套插销很难从大齿轮座上取出来,取出来经检查未发现主齿中心座内轴承没有什么异样,轴套也看不出异样,装上去后又正常,已经连两次出现这状况了,还好2次飞行没有执行熄火降落,请问模友们有没碰上这现象??

网友A:
这是预示着你的单向轴承即将  下课  !!!!下课后将出现的杯具有N种!  1,飞机依然可以飞行,不过由于卡死单向轴承,因此发动机成为了减速的利器,即在不做功或者做功降低的时候,对大奖转动有明显的阻滞作用!让平时熄火降落的您,熄火坠落!发动机在怠速状态下,因为螺旋桨的惯性,高速转动,缺少润滑,然你的活塞环,在强烈的 缺少润滑的环境中,慢慢的变白!肛慢慢的拉掉!
此事阿芳也这么看!

网友B:
大人不愧是大人,有先见之明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人不愧是大人,有先见之明

兄弟,我们是被伤过的,你懂的

网友:
看来大人炸鸡炸出经验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预示着你的单向轴承即将  下课  !!!!下课后将出现的杯具有N种!  1,飞机依然可以飞行,不过由于卡死单 ...

请教下,改换齿轮中心座,还是更换单项轴承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人不愧是大人,有先见之明

阿芳,我也是一路撸过来的,此事你怎么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教下,改换齿轮中心座,还是更换单项轴承套?

直接中心座组,省事,不折腾.除非好手艺!否则,单买单项轴承,没有工具,怕拆坏,我整坏过2个!阿芳,此事你如何看待?

楼主:
谢谢,那就买齿轮座组简单了,但轴承套插销有必要换么??

网友:
600N 卡这玩艺已是家常便饭 那个单向还是尼玛德国鬼子的工艺 不过如此啊
楼主换个国产的 或菲耐的即可

网友:
学习了,学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