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重绕-股数及匝数的确定(附带数据)

楼主(2012-10-30):
本帖只解释一个问题:电机重绕该用多少线径的漆包线多少股绕多少圈? (以电机最常用的12N14P为标准)
漆包线最常用线径:0.21MM
表示方法释疑:0.21*4*13T(线径*股数*匝数)       T:匝数
常见规则:KV越低的电机,股数越少匝数越多;KV越高的电机,股数越多匝数越少。
                 基本上不同KV的电机都是股数与匝数的增减互换。
以我这几天绕的一个2206来表述:该电机1400KV的绕法是021*2*20,也就是一个绕组可以绕进20*2=40圈0.21MM线径的漆包线,如果我要增加它的KV,可以采取3根一股的绕法减少匝数,通过计算可以清楚,3根一股只能绕40除以3约等于13匝,那就是0.21*3*13,KV估计会在2400以上。
如何降低它的KV值?当然是通过降低股数增加匝数了,通过计算可知,一股一根可以绕40圈,但是这样得出的KV就非常低了(估计会在800以下,不确定)。
如果我要它绕成1000KV该怎么做?通过附表(见本帖附表)可以发现,绕成28匝应该可以达到1000KV,当然,这需要采用更细的线径。
以大家最常用的2212来表述,通过附表可以知道,2212 1000KV的绕法是:0.21*4*13T,可知每个绕组可以绕进4*13=52圈0.21MM的漆包线。如果我需要把它改成2200KV该怎么做呢?降低匝数到6T,52除以6约等于8,也就是0.21*8*6.
通过这样的计算,我们可以清楚的绕出自己所需要的KV,以后电机烧了修复就是小事一桩了。
欢迎下 载、欢迎回帖、欢迎指正
2204-2826系列线圈绕线数据.xls (14 KB, 下载次数: 552)   建议大家下 载下面重新制作的表,更详细!

---------------------------------------------------------------------------------
11月7日增加:
使用不同线径的漆包线,该怎么计算股数
手里有一只2212 1000KV的电机需要修复,但是我手里没有0.21MM线径的漆包线,只有0.3MM的漆包线,我该怎么计算股数?
1、2212 1000KV电机一级可绕漆包线的最大横截面积(原数据是0.21*4*13)
          3.14*0.105的平方(半径)*4(股数)*13(匝数)=1.80平方毫米
2、确定自己想要的KV,比如想要1000KV,需要绕13匝,现在计算股数   X=股数
          3.14*0.15的平方(半径)*X*13=1.8   得出股数X=1.9598

       基本可采取0.3*2*13T的绕法来修复此电机。
---------------------------------------------------------------------------------
如何绕出独特KV的电机?
手里有一只2212电机尸体,我想把他绕成淘宝上没有的1800KV电机,我该怎么做?
1、确定匝数,以附表可见,2212电机绕8匝基本介于1400-2200之间,最接近1800KV。
2、原本一级总圈数是52圈,52除以8=6,以0.21*6*8的绕法可绕出1800KV的电机。
      但是,此绕法总圈数只有48圈,小于1000KV绕法的52圈,专业点讲,槽满率低。
----------------------------------------------------------------------------------
11月10日增加
1、增加每级可通过横截面积参考,利于用其他线径漆包线计算股数。
2、增加借鉴绕法,利用0.21MM漆包线进行绕制方法。

网友:
时光同志,尽管用我很长时间不折腾电机了,但把你的说法代入我的仿真程序后。
0.21*6*6的2212 在原改造电机相同的硬件条件下,KV是2080.与你的计算方式的误差在5%左右。
回上贴,你的2206 0.21*1*40 的绕法,我仿真出来的KV在710左右。

此XLS值得大家一用。

楼主:
呵呵,感谢搞电机的老同志最后一句话“值得大家一用”。
能用最好,呵呵,没误导人。

网友A:
Y型接法和三角接法,不同 是否也可以 改变KV值? 原来是三角接法的换成Y型接法,是否KV值增加1.5倍?

楼主:
引用 网友A:
Y型接法和三角接法,不同 是否也可以 改变KV值? 原来是三角接法的换成Y型接法,是否KV值增加1.5倍?

Y接和三角接可以改变KV值,三角接最常用,同样条件下,是要高1.5倍左右。

网友:
整糊涂了,楼主,同样条件下, 是Y接法的KV值更高,还是三角接法的KV值更高?

楼主:
Y高,三角低啊,LS。

网友B:
同样的绕法,三角接法KV值高,Y接KV值低,大约是1.4-1.5倍的关系。还有股数也不能减得太少,股数少了,通过电流的能力就下降了,也就是马达的总功率下降了。如果功率过小,对航模马达来说就没有意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同样的绕法,三角接法KV值高,Y接KV值低,大约是1.4-1.5倍的关系。还有股数也不能减得太少,股数少了,通过 ...

你说的是对的, 如果一个2212的电机,股数太少,匝数太高,绕成500KV了,那实际作用肯定有限,也很难配动力了。

网友:
精华贴。我来占个前排位置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同样的绕法,三角接法KV值高,Y接KV值低,大约是1.4-1.5倍的关系。还有股数也不能减得太少,股数少了,通过 ...

  具体来说,这个△接法要比Y接法的KV值要高1.414倍。

网友:
真是人才,感谢楼主的贡献,收藏以备后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具体来说,这个△接法要比Y接法的KV值要高1.414倍。

应该是1.8倍左右

网友:
三相电动机电压变换是3根号1,732倍。380\220.

网友D:
学习了,有个问题我一个电动机里面的铜线被转子摩擦到了一点点线断裂了一点点现在还能用吗?现在电动机正常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D:
学习了,有个问题我一个电动机里面的铜线被转子摩擦到了一点点线断裂了一点点现在还能用吗?现在电动机正常 ...

如果只是漆皮破损,可以搞点点AB胶或者其他耐高温的胶覆盖住,避免短路。如果已经断了,其实还是可以正常使用的,只是功率降低了,可以拆开电机接上,实在不放心可以重绕。

网友:
学习了,实用技术贴.

网友:
这个帖子得顶一下,有用!

网友E:
支持技术贴!!! 股数可以用更粗的线径来表示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支持技术贴!!! 股数可以用更粗的线径来表示吧。

呵呵,我只是介绍绕线计算方法,你想用粗线绕,可以按公式去计算吗。粗线当然可以。

网友F:
根数乘以札数等于一个恒定值。其实简单来说就是不管怎么绕,一定把槽绕满了,不然就浪费了!
这个XLS最大的缺点是没有给出每种电机的槽的那个根数乘以札数的恒定值,所以要用起来还是有困难,建议补充不同型号定子的最大绕数的恒定值

楼主:
引用 网友F:
根数乘以札数等于一个恒定值。其实简单来说就是不管怎么绕,一定把槽绕满了,不然就浪费了!
这个XLS最大的 ...

你的建议很好,我现在就加上。
但我加的是横截面积,不是股数*匝数,有了横截面积再来计算股数就很简单了。

网友:
技术贴要顶

网友:
好贴,学习了,下 载了,帮顶了!

网友G:
引用 楼主:
Y接和三角接可以改变KV值,三角接最常用,同样条件下,是要高1.5倍左右。

三角是Y的1.732倍。。。根号三。。。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三角是Y的1.732倍。。。根号三。。。

呵呵,您是对的。下次再去南昌,一定去您工作室拜访拜访。

网友G:
引用 楼主:
呵呵,您是对的。下次再去南昌,一定去您工作室拜访拜访。

互相交流。嘿嘿。
最近恋上伺服电机,极力推荐哦!!!

网友:
实际上△与Y比值因绕线接线方式的不同而出入很大,√3=1.73仅是个参考,一般以实测为准

楼主:
引用 网友G:
互相交流。嘿嘿。
最近恋上伺服电机,极力推荐哦!!!

我是景德镇人,经常去南昌的,可否留个联系方式,有机会请教请教?比如QQ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景德镇人,经常去南昌的,可否留个联系方式,有机会请教请教?比如QQ

已回复私信

网友:
值得参攷!由于无刷马达的实际工作状态情况,是由该马达的许多实际因素来决定的,理论上的东西会与实际马达的工作状况会有一些区别的,这是正常的现象,应以实际工作状态为准。

网友:
很说详细

网友:
电机重绕-股数及匝数的确定

网友H:
三角接法能直接改Y接法不? 不想重绕

网友(2013-03-19):
终于找的这些数据了!谢谢啊!

网友(2013-04-20):
学习楼主的专业! 非常专业的说明!

网友I(2013-06-19):
顶楼主,但是截面积用半径算。你说的线径指的直径吧

网友:
真能授教,感谢楼主的贡献!

网友:
引用 网友H:
三角接法能直接改Y接法不? 不想重绕

完全可以的!降低Kv值的好办法。
不是所有的电机都能做到。

楼主:
引用 网友I:
顶楼主,但是截面积用半径算。你说的线径指的直径吧

谢谢指出,其实我写帖子没多久就发现半径和直径的问题了,呵呵,当然是用半径算截面积。很久没改帖子了,希望关注的人注意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指出,其实我写帖子没多久就发现半径和直径的问题了,呵呵,当然是用半径算截面积。很久没改帖子了, ...

终于找到资料了,手里好几个烧了的电机,这下有救了。谢谢楼主
半径直径问题我也发现了。下载的表上面的截面积是正确的吧?

网友I:
我想改绕海宝电机,定子尺寸2213,KV900左右,线径,股数,匝数?请高人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想改绕海宝电机,定子尺寸2213,KV900左右,线径,股数,匝数?请高人指点!

0.21*4*13,没问题的。COBRA电机有2213这个型号,用的是13圈,950KV。

网友:
引用 楼主:
0.21*4*13,没问题的。COBRA电机有2213这个型号,用的是13圈,950KV。

谢谢楼主,我还想请问,如果我改星型的话应该怎么搞。配1145的桨

网友:
楼主应该上点绕好的图片

网友:
这个太难啊

网友:
新人,帮顶,求罩,求带!

网友(2013-07-22):
9n10p个电机接线是y行接线还是三角接线法,不同色相邻的两个接一起,我的电机是9n8p这样接也能转,现在发现kv值高了带8060超载,听说y行接线法kv值比三角接线法低1.51倍左右,求教高手。

网友:
顶个技术贴!

网友J:

我有一个12槽的有刷电机,但是用的是220V的交流电,经过整流桥变成直流驱动马哒,我想把它绕成12V的用在摸型上,转速和纽矩平衡些就好,请问我要怎么绕呢??

楼主:
引用 网友J:
我有一个12槽的有刷电机,但是用的是220V的交流电,经过整流桥变成直流驱动马哒,我想把它绕成12V的用在摸型 ...

同样的原理,增加线径,减少匝数。但是,我没法给你具体数据。按理,你这个电机,线径应该是很细的。

网友K:
想请教个问题能不能改为无铁芯的?就是不要硅钢片?又是不是增加线圈数就可以了?

网友:
不知不觉就顶了

网友L:
我有一个9N6P的70mm涵道电机,kv估计4000左右,定子是22*13mm,拆机时只是知道用的5根0.21的漆包线,烧坏的电线沾在一起,拆开就不知道多少圈了,也不知道是不是像图片这样的顺时针绕法,绕多少圈。请高手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K:
想请教个问题能不能改为无铁芯的?就是不要硅钢片?又是不是增加线圈数就可以了?

兄弟,不可能的!铁芯是必须的组成部分,我初中时做过无铁芯的有刷电机模型,可以转,但是扭力就别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L:
我有一个9N6P的70mm涵道电机,kv估计4000左右,定子是22*13mm,拆机时只是知道用的5根0.21的漆包线,烧坏的 ...

70涵道用2213级别的电机?9N6P电机不像12N14P电机数据那么透明和规范,你最好能提供电机品牌。最简单的方法就是用5股0.21的线绕连续2个绕组,看最多能绕多少就可以确定匝数了。

网友(2013-09-01):
按楼主方法测试,确实可改变KV值,帮助非常大

网友:
目前非常急需的知识,感谢lz。
记号,电机绕线

网友:
忙了一阵子,又来论坛学习了!

网友M:
2208,12N14P,4T星型接法无法运转,不知怎么解释,电感量不足?

楼主:
引用 网友M:
2208,12N14P,4T星型接法无法运转,不知怎么解释,电感量不足?

没碰到过2208 12N14P,绕4T的电机。没有这么疯狂的电机把

网友:
绕线图,那个图看得有点眼花,绕错线了,改过来就好了

网友:

好东西,电机绕线收藏。

网友:
能上图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