铜齿太松的完美解决办法

楼主(2012-10-30):
给铜齿里面搪锡,干净的铜齿很好挂锡,用尖头烙铁沾上锡在铜齿里转几圈,有薄薄的一层就好,上多了也不怕,可以用钻头扩孔,比如1.5轴径的就用1.35的钻头,锡很软,用手钻钻几圈就透了,然后用虎钳装到电机上,很容易上,又够紧。

网友:
嗯!好办法啊

网友:
没两天又松了,这不是解决办法

网友:
时间长了能顶住吗

网友:
镶紧了的话应该没问题

网友(2013-03-10):
治标不治本

网友:
值得一试我也看看

网友A:
锡太软了,以上力道还是会松,我一般都用可乐皮外加二合一修复

网友:
引用 网友A:
锡太软了,以上力道还是会松,我一般都用可乐皮外加二合一修复

和我的看法一样。
不过我选用紫铜皮,因为紫铜皮的规格比较全,我就是用紫铜皮改装了一个玩具电机齿轮,模型车大部分的马达齿轮都是模数1的规格,而我的原齿轮模数是0.8的,好不容易在网上购买到了模数0.8的钢齿轮但孔径是5毫米,只可以改造使用。
因为无刷马达电机轴是3.17mm,齿轮轴是5.0mm,做好夹套,套上后我又穿孔开M4机牙螺纹,并在电机轴上磨出了一个D型槽,上紧顶丝非常稳定。

网友:
您文章中的中文字数太少了!
返回后,您可以“恢复数据”,以减少您文字的丢失!

网友:
锡好加工但不耐磨,建议你去五金铜材店购买点紫铜皮,规格比较齐全,价格又不高,估计店里地上你就可以捡到一小块。

网友(2013-04-09):
齿轮松了侧隙大了,超过标准就应该重新更换
楼主的方法不能解决根本问题

网友:
紫铜皮的办法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