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的无副翼一般用什么样子的斜盘舵机?

楼主(2012-10-30):
我现在是用的ds415M,这个的齿推贵啊。。想想看看大家有没有性价比高点的~~

网友A:
215MG,或者改大舵用260MG~

网友:
MD933正在使用中

网友:
215MG,非常好,没虚位,速度快
锁尾也用215,很好

网友:
我的450用的是DS95老过瘾了

网友:
中山说的对,我用的65也不错

网友:
ds92a+从有副翼用到无副翼。

楼主:
引用 网友A:
215MG,或者改大舵用260MG~

网友A:
引用 楼主:
  • KST 空心杯斜盘舵机/DS215mg 您说的那个舵机的全称是这个不?

  • 是的啊~没错~

网友B:
    415M配合橙色舵臂基本炸不坏的,现在用5065配合易损舵臂也炸不坏。最好s3156,再次5065,再次415m,配合易损舵臂基本都不会坏。

    (3款舵机都用过,3156配件少,5065,415M配件好买,MB均是蓝灯200Hz),国产没有用过。选择一线大牌少折腾。想便宜415配合易损舵臂吧。
    一分钱一分货在航模领域基本适用(不排山寨厂利用这点高价低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啊~没错~

    嗯,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415M配合橙色舵臂基本炸不坏的,现在用5065配合易损舵臂也炸不坏。最好s3156,再次5065,再次415m,配合易损 ...

    嗯,易碎臂~~

网友:
    同样学习的飘过   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啊~没错~

    麻烦再问下中山兄。。这个舵机好在哪里?
    用着好用?不爱坏?坏喽配件便宜?非常好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啊~没错~

    另外这个舵机比ds415大不?我怎么看着这个舵机这么长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另外这个舵机比ds415大不?我怎么看着这个舵机这么长啊。

    尺寸可能有一点点不同,不过都是450上用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麻烦再问下中山兄。。这个舵机好在哪里?
    用着好用?不爱坏?坏喽配件便宜?非常好修?

    这舵机采用大电机,寿命更长,速度超快、力度也超高,非常适合无副翼斜盘使用,也适合尾舵使用!
    要是重炸,估计会炸坏输出轴,换轴就可以了~也不算贵吧!

网友C:
    我的415已经烧了

网友:
    我的用510M,上侧板改冰人的510专用侧板。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的415已经烧了

怎么烧的?想学习下,我也在用415

网友:
进来学习学习 自己的933炸坏2个壳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舵机采用大电机,寿命更长,速度超快、力度也超高,非常适合无副翼斜盘使用,也适合尾舵使用!
要是重 ...

那这个舵机用的亚托的450 pro v2上作斜盘感觉应该可以吧。。但是这个舵机用的锁尾上就不行了吧。。那个pro的舵机托放着不合适了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这个舵机用的亚托的450 pro v2上作斜盘感觉应该可以吧。。但是这个舵机用的锁尾上就不行了吧。。那个p ...

当然可以啦!
用在尾巴上需要买一个安装片,因为PRO上那个尾舵安装座是大舵机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怎么烧的?想学习下,我也在用415

你的是不是亚拓的DS415M,我也到现在也不知道怎么烧的,有人说有可能是电调电压太到,结果我看了,也在正常范围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的是不是亚拓的DS415M,我也到现在也不知道怎么烧的,有人说有可能是电调电压太到,结果我看了,也在正 ...

是亚拓415M,我电调亚拓35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是亚拓415M,我电调亚拓35

你的是什么飞机,亚拓 450 PLUS RTF?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的是什么飞机,亚拓 450 PLUS RTF?

450 PRO 3GX 2架,都是原装动力电调,舵机、陀螺换了MB 5065 ,415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然可以啦!
用在尾巴上需要买一个安装片,因为PRO上那个尾舵安装座是大舵机的!

收到。。。非常感谢中山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