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科尔MINICP舵机失控维修一例(主板故障引起)*更新阻值标称识别方法****

楼主(2012-10-30):
****华科尔MINICP舵机失控维修一例(主板故障引起)********

今天下午在班上随手飞飞小CP,突然毫无征兆的坠下,急忙熄火降落(这个好习惯已经养成,基本上会及时的拨动熄火开关),没有损坏什么。但是再拨动油门摇杆检查,发现只有两个舵机动作,右边舵机不动,以为舵机烧了,把这个舵机插头换到别的插座实验,舵机有动作,确定是主板问题。怕是主板一时死机错乱,断电重新上电测试,这个舵机还是不动,虽然厂家售后很好,但是为这个问题邮过去又要半个月,决定自己修修试试。
-
测量舵机插座供电电压正常,控制端外有一个半个芝麻粒大的黑色电阻见图3中的黑色小不点,因为修之前没有照像,这个图片是照的手里另一台没问题的MINICP,测量该电阻没有电阻值了,测量另外两个舵机的控制端相连电阻均为220欧姆,应该是这个电阻内部断路坏了,华厂工人焊这是不是都用显微镜哦,太小了。在坏的DVD主板上面找到一个标有101的100欧姆贴片电阻,实在找不到原阻值标称221的,比华的电阻略大一点,仔仔细细焊上,就是图1的样子,用纯酒精清除残留的助焊剂松香,绝不可以用焊锡膏之类的酸性助焊剂,干净多了,见图2。
-
通电实验,一切正常,发帖子之前已经爽飞三个400了。
-
建议这个故障没有焊接功底的新手不要尝试维修,不然把主板上的铜皮焊坏,就比较麻烦了

顺便说说贴片电阻的阻值标称:
-
三位数的标称比较常见,一般情况下,前两位是数值,后一位是0的个数,

-
比如标称是201,就代表20后面加一个0,既20X10=200欧姆;222就是22后面加两个0,既22X100=2.2K欧姆;
-
153代表15后面加三个0,既15X1000=15K欧姆,474就是470K欧姆,依此类推。
-
最大见过后一位是6的,比如106就是10后面六个000000既10X1000000=10M欧姆,再大是不是工艺上做不出来了,实际上可能也没有应用价值吧。
还有就是非常小的电阻值会标为,比如1R5,代表1.5欧姆;1R2代表1.2欧姆;4R7代表4.7欧姆。
-

比较少见的是四位数的贴片电阻,属于相对精密一些的,前三位是数值,后一位是0的个数,比如标称是2211,就是221后面加一个0,既221X10=2.21K欧姆

网友: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网友:
牛叉 字数字数啊

网友A:
以後mini cp壞了不返廠
直接寄給你

网友:
这真是 细活!  修小机麻烦阿

网友:
同意沙发说的

网友B:
顶!原来楼主喝完老人奶粉后不会老花,还可以做精细的活。利害!

楼主:
谢谢各位帮顶字数字数字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後mini cp壞了不返廠
直接寄給你

给我发过来,来回也得近半个月,还没有赠品

楼主:
引用 网友B:
顶!原来楼主喝完老人奶粉后不会老花,还可以做精细的活。利害!

朋友,能不能说成中老年奶粉,你说的不知道还以为是老-------人奶粉

网友:
手低功夫很强啊

网友:
强人 牛顶一下 必须的

网友:
手艺不错,不玩华机的飘过

网友:
这个问题我遇到好几次,返修了三次都没有彻底解决,最后一次陀螺仪干脆不工作了,现第四次返修

网友:
lz的焊工实在了得

网友:
楼主手太巧了

网友:
不错不错,我还以为那里是个滤波电容哪,原来是电阻

网友C:
我的舵机抖有法子修吗
以排除舵机问题,就是最下面插口,插在那个舵机上启动都会抖,怎么修呀。

网友D:
楼主节哀 一切会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节哀 一切会好的

我很高兴哦,节什么哀???

楼主:
顺便说说贴片电阻的阻值标称:
三位数的标称一般情况下,前两位是数值,后一位是0的个数,比如标称是201,就代表20后面加一个0,既20X10=200欧姆;222就是22后面加两个0,既22X100=2.2K欧姆;153代表15后面加三个0,既15X1000=15K欧姆,474就是470K欧姆,依此类推。最大见过后一位是6的,比如106就是10后面六个000000既10X1000000=10M欧姆,再大是不是工艺上做不出来了,实际也没有应用价值,还有就是非常小的电阻值会标为,比如1R5,代表1.5欧姆,1R2代表1.2欧姆,4R7代表4.7欧姆。
还有就是四位数的贴片电阻,属于相对精密一些的,前三位是数值,后一位是0的个数,比如标称是2211,就是221后面加一个0,既221X10=2.21K欧姆

网友:
卧槽···楼主还会这么精细的手工活啊··真nb ··再次膜拜····

网友:
看来厂家技术没问题,就是打板子太抠门了吧,用的什么垃圾元件啊,还是第一次听说电阻除了烧掉以外能用坏的。。。

网友:
板子摔的时候会弯曲导致电阻开裂。这种损坏还是会有的。
最后那个图电阻附近都烤黑了。温度过高。

网友:
这手艺  一般人真是干不了啊

网友:
上次同时的911晶振坏掉,这货补焊晶振时候把两个0402封装的谐振电容都烫坏了,我就告诉他20块钱的电烙铁不靠谱,买个便宜的白光吧……
幸亏眼神好,换掉两个0402封装的22p电容后重新对频起飞,特有成就感……

网友:
这是得多细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我的舵机抖有法子修吗
以排除舵机问题,就是最下面插口,插在那个舵机上启动都会抖,怎么修呀。

新买来的mini cp 飞行了半个月,小炸几次,上周发现抖舵,从聪少那里买来新的装上,故障未变。如果是普遍象限,是不是大家团结一下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E:
新买来的mini cp 飞行了半个月,小炸几次,上周发现抖舵,从聪少那里买来新的装上,故障未变。如果是普遍 ...

我看可以团结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看可以团结一下

先统计一下啊.看看有多少模友有这样的问题!

网友:
华不是大牌子控吗?应该不会是人工焊下接吧,如何是这样还不如FS呢

网友:
看来我要去准备一个放大镜

网友:
修小机麻烦阿

网友:
华科尔MINICP舵机失控维修一例

网友:
论坛里飞mini cp的模友好像还挺多的哈。。。

网友F:
我的也有抖舵问题。最前面那个舵机!!!看情况还真是通病

网友G(2012-12-21):
有没有人要MINICP啊?

网友H(2013-11-04):
顶一个 给力

网友I:
路过,帮顶!!拿分,走人!!呵呵

网友J(2014-02-20):
我也出了这个问题返厂了

网友K:
俺对物理一窍不通!不过楼主好手艺!

网友K:
我也是MINI CP 改了无刷飞3分钟就没电了,听说电阻上面可以动手脚,请教一下是哪一个?直接弄掉还是换?拜托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