造小床的材料选择

楼主(2012-10-30):
真的很难啊,家里毕竟不是工厂,下不了硬料,也不能淬火,只能欺负没调制的45钢,但是真的好软,做的主轴和床身根本不经用 ,诸位兄弟选料有什么经验啊。

网友A:
造小床 还是去搞一个现成床头 这样比较划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造小床 还是去搞一个现成床头 这样比较划算

呵呵,结果是次要,主要还是享受制造过程

网友:
钢材加树脂混领土加石英砂加树脂色精(调色)加。。。。。先图纸后木模在。。。这种复合机有点重哦

网友:
买个加长版的 手板车300-400元左右,改装

网友:
未调质的也行的,滑动部份贴塑,磨损也是导轨带。

网友:
引用 楼主:
呵呵,结果是次要,主要还是享受制造过程

这个过程不会很享受

估计会难受

还是引进好受些

做设备是个大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