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50求助

楼主(2012-10-30):
我的无副翼不论在哪个模式下都是尾巴左右晃动,调感度没多大改善,请问是什么原因,震动不大啊

网友:
仔细检查机械振动

网友:
把尾桨取下来看看震动大不大

网友:
确定你的调整感度有效 方式正确

楼主:
感度有效,,尾桨也检查过了,装机后飞了一下没有摆,我就把线理了一下,也不紧,就出现摆动了,

网友A:
把球头扣 搞大一圈 就不抖了,尾桨夹那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球头扣 搞大一圈 就不抖了,尾桨夹那里的。

你是说球头扣紧了吗

网友:
尾推不顺滑了,或者把陀螺仪感度再调小一点

楼主:
又得了传说中的金鱼尾了吧

网友:
我跟楼上的一样~金鱼尾~

网友:
金鱼尾还是先减震吧!拆掉大桨,就留尾桨,油门打到80%左右检查振动。金鱼尾大部分原因都是振动大

网友:
感度65 金鱼尾严重,感度到105好很多,但是还有细微的金鱼尾,感度不敢在高了,怕空中解体啊~~~

网友:
飞机无震动~不知道怎么回事呢~头都大了~~~跟球头扣有没有关系?

网友(2012-12-26):
不太懂,我还是新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