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请教贴!有关于塞斯纳的,

楼主(2012-10-30):
本人之前入手一塞斯纳,由于第一次炸过后就没飞起来过,不知道怎么回事,换过电机,换成了2216的了,可是还是飞不动,电调是好赢40a的。
说下,昨天的试飞的感受,起飞时感觉软绵绵的,不是很强硬!求分析,求大神!

网友:
桨的尺寸呢  电机是多少KV

网友:
多潜水,多折腾就会了

网友:
是135元轻木塞斯纳?

网友:
KV值和桨是怎样啊?

网友:
多大的桨啊

网友:
估计是电机和桨不对~~

网友:
桨小了,2216够力了

网友:
找身边的老鸟,帮助一下。

网友A:
飞机尺寸,重量,电机kv值,桨的大小LZ要说下啊,要不没法下结论啊
我的MD塞斯纳,1.2米翼展,朗宇2216KV1250,1047桨,2200电池,炸过之后做了些加强,重量有所增加,现在虽然没准确称过重量,但拿在手里推油门,感觉满油时推重比过1应该没问题,40%油门平飞很轻松,60%~70%油门30度角仰头爬升。
还有,电池老化或高强度使用后,貌似已经充满电,推大油门时压降会很厉害,也会造成楼主说的起飞无力的现象,我有几块电池已经这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飞机尺寸,重量,电机kv值,桨的大小LZ要说下啊,要不没法下结论啊
我的MD塞斯纳,1.2米翼展,朗宇2216KV1 ...

谢谢,讲解,估计之前是这么会事,现在好了,飞起来了,换了电池什么的,谢谢各位的回复!

网友(2020-02-12):
10楼正解,遇到同样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