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想在接收端增益了,大家有没有想过在发射端增益呢?

楼主(2012-10-30):
      看了很多的FPV视频.都发现地面上大大小小的平板增益,而飞机上都是原装或者另外买的2DBi的增益天线,我忽然想以前我用笔记本的时候.用过一个雷达样式的小增益天线,大约有12DBi的增益.能否用到飞机端上,雷达样式的,定向的,那我们是否能在飞机上安装一个旋转,让雷达增益天线360°旋转起来,这样距离会不会再一次的拉远呢?
      嘿嘿,纯属YY.我到现在连一架飞机都没呢?认真在论坛学习..!!!!不知道可行不???大家别喷我...

就是这个东西....

网友A:
重量啊,重量是多少?

网友:
好办法啊好办法

网友:
哈哈,那信号时有时无啊?

网友:
加舵机控制加功放,重量又上去了,飞行时间是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量啊,重量是多少?

讯号传输方向水平角度(Horz.)为180度 、垂直角度(Vert. )为38度。
重量:0.45KG
尺寸:12*10*6MM

不知道可行不?大的载机应该不会在乎这点重量吧?可行程度高不高?

网友:
500g?这个重量接近于致命呀,一块大电池也就差不多这个质量

网友:
也算不上谢,大家一起交流嘛

网友B:
没必要吧,真当是无人机啊

网友:
我也一直在想这个问题,装你那个不如装个八木

楼主:
还有一种解决方案,我在淘宝上又发现一种增益天线,
频率范围-MHz 5150~5850
带宽-MHz 700
增益-dBi 5
重量-Kg 0.5

还有一种构思,就是自己做全向天线,然后在机翼左右两边安装,又加强了机翼的硬度,又得到发射增益.不知道这样行不行?

网友:
你那是定向天线,发射方向非常强,天线后面没信号,飞机一转弯就没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有一种解决方案,我在淘宝上又发现一种增益天线,
频率范围-MHz 5150~5850
带宽-MHz 700

这种别考虑了,老早我跟卖家讨论过,他建议还是用普通全向天线,比这个还轻,效率更高。增益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