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涵道高手,怎么能把50涵道装上更大涵道电机,提高推力呢

楼主(2012-10-30):
现在飞,f86佩刀,自己加装了起落架重了些,原来用aeokv5180电机,后来烧了,推力一般,但耗电杠杠的,
现在换回原厂涵道电机,kv4200,比较省电,但基本需要满油门飞,推力比较小。

比如64和55涵道都能用的2040电机,我这个该怎么提高推力呢,最好方案还不能太费电,小飞机最大装1300毫安电池

蓝岱50涵道就不考虑了,有人说是电老虎,推重比不是太暴力。用的是3s

楼主:
能不能用这两个的其中一个空涵道装上其他,比较暴力的电机呢

网友A:
可以,但是洞要一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不能用这两个的其中一个空涵道装上其他,比较暴力的电机呢

zhuge,虽然我不懂,但一定帮你顶。

网友B:
楼主,我也在飞50涵道,感觉就是动力不足,原配的那种黑色的涵道 飞不了2分钟,想换蓝色的那种8叶桨的,是否会好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我也在飞50涵道,感觉就是动力不足,原配的那种黑色的涵道 飞不了2分钟,想换蓝色的那种8叶桨的,是否 ...

推力是大了点,但这个峰值28a才能提供400g左右的推力,更耗电,黑色的飞2分钟的话,这个最多1分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但是洞要一样

请教您,有可以自己改装的电机吗,什么型号的,该怎么改装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教您,有可以自己改装的电机吗,什么型号的,该怎么改装

没有改过,只买电机安装的洞一样就可以了吧,不行自己搞两个洞

网友:
小飞机只能装1300Mah电池……
这个你算算电流好了。就算是25C电池,也就是32.5A
还是建议从减重上考虑吧。

另外,小涵道没必要装收放起落架。

网友:
减重,减重

网友:
50涵道装64涵道身上?

只能往大的靠,哪能往小的靠呢

网友(2013-12-27):
这个想法不错,但是机重和能量相茅盾

网友:
50涵道想飞暴力就一个好办法,给飞机减重.但话说回来,怎么减也飞不了太暴力,因为50涵道,3S电池,算算总共才能产生多大的功率就知道了.

网友:
换大函道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