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药机上拆的二冲程汽油机做钓鱼船,望老手指教!

楼主(2012-10-30):
打药机上拆的二冲程汽油机做钓鱼船,望老手指教!
第一张图也是第一个问题,我初次做船,不知道船底做成平底对动力以及转弯影响有多!!望指教!

第二张图如上面的船我做了两个长:80CM,宽:13CM,高:20CM,我想问一下,这两条是直接并在一起好,还是中间隔10CM宽,用木条连接起来好!
刚才忘记说了,是空气船,用水舵好还是气舵好!!!望手手不啬指教!!

网友:
个人建议:还是双体的较稳.加油!

网友:
是鞋柜? 没流畅线形.跑不起来. 两个连接后发动机放那? 你就是用洗手盆改个也比这强ok.还是当鞋柜吧!

楼主:
两个船链接后发动机放中间!必须要流线造型吗,做一半停了,感觉不是太对路,所以上来请教一下,现在改还来的及,大家帮看一下,这样的尺寸两个链起来没问题吧!长宽比不会有问题吧!还有我这种船适合什么样的流线造型???

网友:
不玩船的等楼下帮楼主,顺便学习

网友:
我弄了好久都没弄成船体~

网友:
长宽比不合适,没有动力安装的位置,船的结构也不对,学习一下论坛中的帖子,会对你有帮助。祝早日成功!

网友:
体积不小呀!!!

网友:
钓鱼船?LZ是要钓鱼还是用来打窝啊?
打窝你觉得那么多钓鱼装备带出去还要带个船累哇?
钓鱼~1斤左右的鲫鱼都有可能拖你回去,别说上跳5斤左右的花莲了~直接拖着你的船就走啊。

我是玩模型转钓鱼的~所以我不觉得我在乱说!实惠点好~别折腾

楼主:
不是用船钓鱼,是用船把鱼料拉到指定位置,扔下去就行了!
希望有经验的老手们,不要说的哪么模糊,能不能说清楚点,我只要求能跑个几公里的时速就行了,我也不是专业玩船,就是投个钓鱼料,还没有发现论坛里有讲做船体的普及贴子,都是发自己做的船!!!

网友:
在池塘、湖里还是在江河里钓鱼?

网友:
现在搞的怎样啦 等。。。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用船钓鱼,是用船把鱼料拉到指定位置,扔下去就行了!
希望有经验的老手们,不要说的哪么模糊,能不能 ...

你这是用来喂鱼不是钓鱼,钓鱼是不用这么复杂的。

楼主:

现在已经做的差不多了,等打磨上油漆就行了,听了高手的建议把船底的线型重新做了一下,就是这个样子了!

看看我的垃圾工做间,

网友:
不错哦,但是为什么用汽油机???应该用电好一点吧,用汽油不是把鱼儿都吓跑了呀

网友:
不得了,这工作间在深圳要租好几万一个月。。

网友:
钓鱼船用油机的动静太大,鱼儿都跑了,楼主有考虑这个吗哈哈,要不做成一键启动的,开到**熄火,需要时候在启动,不过还是没有电的机动性强。。。

楼主:
不怕鱼跑了,料投下之后,船就回来了,就是吓跑了,1个小时以内鱼肯定会回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