铝合金的十字滑台跟铸铁的十字滑台有什么优势?

楼主(2012-10-30):
只看大图
提示:

网友A:
说句实话,楼主别不爱听,这种东西测量或者轻载还行,做铣差多了,头重脚轻,底座太窄,不稳定。结构上行程大,刚性差,铣床我理解应该使用那种行程是总长三分之一或四分之一的滑台。

网友B:
这种滑台是自动化流水线上的,不合适做重切削上

网友C:
机加工应当说是不是的,没办法保证强度和钢性
也是无法保证一定的使用精度

网友D:
这个一般是三坐标上的 精度有 载荷稍大就自身难保了

网友E:
铝太软了,这就是区别,先不说你这个导轨设计是快速轻载定位用的先,结构上也不适合做铣床或者雕刻。

网友F:
铁比铝硬很多,这就是优势

网友G:
楼上这个滑台不错,,想必价格很高。。。
估计。。。那价格可以直接买个钻铣床了。。。

网友A:
上面这个滑台不错,总长同样的情况下,行程与刚性成反比。

网友H:
铝的不会生锈

网友I:
丝杆小了那个。

网友J:
光学用可以啊,做细活也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