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KT330从出生到腰折,历时三天

楼主(2012-10-30):
很悲催啊!机翼强度不够不知道怎么解决

楼主:
图有点乱,不要介意

网友:
加碳条啊~~~~数字你妹~~~~11111

网友:
碳管加上就好了

网友A:
机翼用碳片,碳管加强,飞的时候别怕,爽飞无压力

楼主:
加了,机翼前缘加了一条3毫米的碳条防撞和加强,机翼中部加了3根3毫米的碳管,但还是把机翼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机翼用碳片,碳管加强,飞的时候别怕,爽飞无压力

妹的,在空中飞,拉杆的时候就差把机翼弯折成半圆了

网友:
用伞上的细钢丝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