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
引用 网友A:
内容你这个电机是带刹车的吧?
引用 网友B:
很显然,1,3之间3.8欧是工作绕组,2,3之间5.3欧是移相绕组,3为两线圈的连接点.如都是双线并绕,就将两个 ...

网友(2012-11-02):
引用 网友C:
谢谢 老哥 您的意思是说要保证1A和31A是同名端 然后短接相通 才能保证产生同样极性感应电动势  是吧

老弟真行,不知不觉打了近3个小时的长途,破费太大了,不好意思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上的说的太专业,给你一个实际的。3接电源,2接电容,1接另一根电源和电容。这么小的电机,估计不是双根的 ...

这样接要烧电机的,串一个合适的电阻倒是可以用,但几乎没人这样用,一方面浪费一半的电能,再一个电机身上背个“电烙铁”也不安全.

网友:
变压器实在  改什么呀

网友E:
完整的东西,最好不要动,应当勇于承认咱们自己不行,尤其是这么复杂,还很精的东东。完全可以从其他角度对它进行社 会主义改造(变压,变频)。想没想过要是改的不理想?失败了?烧毁了呢?没有后悔药偶。这是我的一个原则。我曾想把一个电机(380)改成220的,修理电机的给手工钱不行,非得用他的铜线。这里肯定是有猫咪的。我放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完整的东西,最好不要动,应当勇于承认咱们自己不行,尤其是这么复杂,还很精的东东。完全可以从其他角度对 ...

感谢武士伊老哥 楼上的老哥 也能熬夜 注意身体  让我明白了很多东西 都是困惑多年的知识 这种电机出线5根 1 2 3 老哥说的很详细了 4和5就是一个温度开关 串联在电路中的 平时是通的 线圈达到一定的温度 就会切断电源  这咱电机确实是双线缠绕的 完全能改成220V输入的  我做好了再来回报
也明白了为什么进口的两相电机要出5根线  也明白了8根出线的电机为什么可以接110V 和220V 的原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上的说的太专业,给你一个实际的。3接电源,2接电容,1接另一根电源和电容。这么小的电机,估计不是双根的 ...

是双根铜线的 请看图

网友:
双根的,没问题,绝对可以改220V的。注意要出4根线,那样可以方便调整电机的方向。

网友(2012-12-29):
留记号,看看结果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很显然,1,3之间3.8欧是工作绕组,2,3之间5.3欧是移相绕组,3为两线圈的连接点.如都是双线并绕,就将两个 ...

高手,学习了,这个必须记下来。

网友:
学习了,明天把我那个问题电机发上来让高手给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很显然,1,3之间3.8欧是工作绕组,2,3之间5.3欧是移相绕组,3为两线圈的连接点.如都是双线并绕,就将两个 ...

伊哥懂得真不少!
您头像是什么东西?看起来有点恶心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