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下为什么飞控gps没有手机gps定位快和准确???

楼主(2012-10-30):
飞控是naza,加上gps后,我用手机xt910同时开起定位,结果一分钟左右手机12颗星,naza没反应,五分钟依然守星,起飞10左右吧,守星5颗实现定点,但是手机早就12星定位定高了,求解,???为什么手机能快那么多,而且守星能力也强那么多

网友A:
手机一般是AGPS,A好像表示assisted,启动寻星的动作不需要自己做,从手机基站直接获得,能快很多。

网友:
楼下解答 字少字少字少字少字少字少字少字少字少字少

网友:
我的NAZA也是,在上海飞,都需要爬升到一定高度并等待一定的时间后才能红灯不闪或单闪。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机一般是AGPS,A好像表示assisted,启动寻星的动作不需要自己做,从手机基站直接获得,能快很多。

这个我明白点但是a-gps是必须基于有网络流量的,说白了就是基站辅助定位,但是手机开起时我确认是流量关闭的,因此因该不是通过a-gps.
或者会不会是手机处理器速度快很多所以快哟??

网友:
你的手機比較好,
我的手機使用GPS,尋星要花3-5分鐘!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我明白点但是a-gps是必须基于有网络流量的,说白了就是基站辅助定位,但是手机开起时我确认是流量关闭 ...

naza好像用了arm芯片做cpu,这个也不算太慢了。即使是iphone的cpu那么快,定位速度也没有感觉比别的手机快很多。可能还与采用的gps芯片的速度有关。

网友:
我也做过测试,汽车上自带的GPS,1分钟内可以定星9个,再过半分钟11个。
手机比汽车慢一点约3分钟11个。
悟空GPS1分钟6个,2分钟8个,最多到9个,从未上过10个。不知咋会事

网友:
如果你这次定位的地方和上次定位的地方位置很近的话,定位时间会很快。但是如果你定位的位置和上次不在同一位置的话,GPS就需要重新搜星,这个需要的时间就长了。

而手机GPS定位快的原因是可以基站辅助定位,手机在知道大概位置以后,根据这个位置搜索GPS卫星的位置,就可以加快定位时间。

网友:
深有同感,不说手机,汽车gps定位也远快于 naza,估记naza用的不是什么好蕊片,说起来naza还真是爆利啊

楼主:
gps确实在地面收星和手机差别很大,不明白

网友B:
手机有A-GPS辅助啊...我手机开百度地图,一秒就定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手机有A-GPS辅助啊...我手机开百度地图,一秒就定位了。

当关闭数据流量时就关闭基站辅助定位agps就只是gps了,可是手机依然定位快很多,而且手机能收到星,飞控却不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