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bc168能换什么风扇,原装噪音太大

楼主(2012-10-30):
手上的bc168用的不错,就是放电时风扇高负荷工作,噪音比较大,看到过有XD改过磁悬浮风扇,但没找到那个帖子,所以请教下:
看别人的拆机图片,原装风扇应该是4010的,12V 0.12A 2根线。但淘宝找的风扇是12V 0.11A 带测速三根线,请问下如果只接正负2根线可以用吗

网友:
可以用吧我也买了两个还没试

楼主:
楼上的要不试试看啊,给后来的提供些经验,呵呵呵

网友:
可用,测速不接也行

网友:
磁悬浮风扇 接二线也可用

网友:
找了两种现成有插头的不用焊线,试过可以再推荐。

楼主:
淘宝上的风扇基本0。1A左右的都要20分贝以上了,静音的的都只有0.5A左右,不知道能不能用

网友:
厂家风扇的数据:SANYO三洋
型号:9A0412J7D05
引线:3 wires
尺寸:40*40*15mm
电压:DC 12V
电流:0.11A
功率:1.44W
转速:7500 RPM
风量:6.2 CFM
风压:0.3 inchH2O
噪音:28 d-BA
重量:32 g
厂家提醒低于上面数据可能会导致充电器散热不良

楼主:
电流小的话,风扇不能满负荷工作,风量小。但高于原厂电流,会不会烧风扇啊

楼主:
还有,你这三洋的是4015的,比原来4010的要厚点,能不能装的下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有,你这三洋的是4015的,比原来4010的要厚点,能不能装的下啊

上面数据是BC168原厂风扇的

楼主:
???我根据其他帖子中的风扇图片查到的风扇应该是4010的

网友:
LZ当当白老鼠,,哈哈。。试完了分享一下经验。。。

网友(2013-12-03):
风扇换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