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用ArtCAM产生铣一条直线刀路(已手写G码)

楼主(2012-10-30):
如果在一块板子上铣出一个长方形还好弄一点,可是我想用8厘的3刃铣刀把长方形工件的一个边铣整齐,如何用ArtCAM产生刀路?

G00 X0 Y0
G00 Z0
G01 Z-0.5 F300
M98 P1234 L1
G01 Z-1.0
M98 P1234 L1
G01 Z-1.5
M98 P1234 L1
G01 Z-2.0
M98 P1234 L1
G01 Z-2.5
M98 P1234 L1
G01 Z-3.0
M98 P1234 L1
G01 Z-3.5
M98 P1234 L1
G01 Z-4.0
M98 P1234 L1
G01 Z-4.5
M98 P1234 L1
G01 Z-5.0
M98 P1234 L1
G01 Z-5.5
M98 P1234 L1
G01 Z-6.0
M98 P1234 L1
G01 Z-6.5
M98 P1234 L1
G01 Z-7.0
M98 P1234 L1
G01 Z-7.5
M98 P1234 L1
G01 Z-8.0
M98 P1234 L1
G01 Z-8.5
M98 P1234 L1
G01 Z-9.0
M98 P1234 L1
G01 Z-9.5
M98 P1234 L1
G01 Z-10
M98 P1234 L1
G01 Z-10.2
M98 P1234 L1
m30
O1234
G01 X0
G01 Y-70
G01 X0
G01 Y0
M99
M30

网友:
帮顶
直接用g代码就得

网友A:
在ARTCAM里面 需要铣的边向外4MM画一根平行线。然后选刀路的“沿矢量加工”设置好参数即可。
注意,平行线要比原线长正负4MM 原因自己想。

网友B:
直接画一条直线用artcam生成G代码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ARTCAM里面 需要铣的边向外4MM画一根平行线。然后选刀路的“沿矢量加工”设置好参数即可。
注意,平行线 ...

谢谢贪吃老兄,在ARTCAM里面画一垂直线要按哪个键?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画一条直线用artcam生成G代码不行?

3a老大,应该是可以弄的,是我不会,又不想手工写G码,累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贪吃老兄,在ARTCAM里面画一垂直线要按哪个键?

用鼠标把高度和宽度设成一条线不就行了吗?

楼主:
用“绘制”或“绘制直线”就不画不直啊,难道要用CorelDRAW或CAD画一条直线?

网友C:
引用 楼主:
用“绘制”或“绘制直线”就不画不直啊,难道要用CorelDRAW或CAD画一条直线?

画直线没有问题,就是出来刀路效率很低,每次下刀都是从起点开始,浪费了一半的时间,我试过。也不知所以然,请高人帮忙。

顺便搭车求助,区域清除时在一个方中间加两个圆柱,总是清除不干净,如下图,还请高人指点,谢谢!

网友D:
引用 楼主:
用“绘制”或“绘制直线”就不画不直啊,难道要用CorelDRAW或CAD画一条直线?

你可以先把辅助线拉到你需要的地方,然后再画直线。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画直线没有问题,就是出来刀路效率很低,每次下刀都是从起点开始,浪费了一半的时间,我试过。也不知所以 ...

是不是你用的刀直径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可以先把辅助线拉到你需要的地方,然后再画直线。

在拉出的辅助线上画直线还是画不直。

网友:
手编一个,比你用软件生成,效率高的多。

在简单的不过的事情了。

网友:
请教artcam在哪里画矢量的直线啊?

网友:
只会NX出道路.

网友:
麻烦,就算不习惯Mach3的加工策略,用手动编程中的施教、输入代码、然后生成简单G代码也比用ArtCam方便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画直线没有问题,就是出来刀路效率很低,每次下刀都是从起点开始,浪费了一半的时间,我试过。也不知所以 ...

刀选大了。
没吃下刀是起点。是因为有个顺逆铣的问题,铣床师傅其实都这样干的,

楼主:
我的目的是把一块铝板的边60MM长铣齐,板厚10MM,以下G码我是参考其它的依葫芦画瓢,请高人把脉,谢谢。

G00 X0 Y0
G00 Z0
G01 Z-0.5 F300
M98 P1234 L1
G01 Z-1.0
M98 P1234 L1
G01 Z-1.5
M98 P1234 L1
G01 Z-2.0
M98 P1234 L1
G01 Z-2.5
M98 P1234 L1
G01 Z-3.0
M98 P1234 L1
G01 Z-3.5
M98 P1234 L1
G01 Z-4.0
M98 P1234 L1
G01 Z-4.5
M98 P1234 L1
G01 Z-5.0
M98 P1234 L1
G01 Z-5.5
M98 P1234 L1
G01 Z-6.0
M98 P1234 L1
G01 Z-6.5
M98 P1234 L1
G01 Z-7.0
M98 P1234 L1
G01 Z-7.5
M98 P1234 L1
G01 Z-8.0
M98 P1234 L1
G01 Z-8.5
M98 P1234 L1
G01 Z-9.0
M98 P1234 L1
G01 Z-9.5
M98 P1234 L1
G01 Z-10
M98 P1234 L1
G01 Z-10.2
M98 P1234 L1
m30
O1234
G01 X0
G01 Y-70
G01 X0
G01 Y0
M99
M30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画直线没有问题,就是出来刀路效率很低,每次下刀都是从起点开始,浪费了一半的时间,我试过。也不知所以 ...

刀间距过大的原因,把刀间距改小

网友:
要看什么系统,不是任何系统都支持M99指令的,M99阵列也只是重复加工,你只加工一块,每刀0.2的话,没什么捷径,就按对好刀,按
Z-0.2
Y60.0
Z-0.4
Y0.0
Z-0.6
Y60.0
这样累加上去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