鸟丝的天空——塞斯纳182裸飞FPV

楼主(2012-10-31):
写在前面的:
光阴如梭,入魔差不多七年时间了,除去前些年光看不动的时间,真正开始飞泡沫固定翼,也有三年时间了。不过,如笔者这样懒且无动手能力的魔友,只怕全国也找不出几个来。总结一下自己的几大特色:
1. 从来不愿且不敢自己做飞机,除了买商品机,就是蹭飞;
2. 懒得深入钻研飞行技术,手上功夫停留在航线阶段,3D不会飞,倒飞通场不敢飞,倒是总记得一堆纸上谈兵的数据;
3. 无房无车,每次出外场必蹭模友的车,或者坐公车,所以就算是商品机,也很少买;
4. 特别喜欢漂亮的像真机,耗费无数生命关注各厂家和作坊推出的各种机型,自己没条件上的,每每爱忽悠身边的模友当白鼠,然后每每被评为最适合做推销员的模友……

去年年底机缘巧合,加上群里几个老模友忽悠,收入一架天盛塞斯纳182,说好我出银两,他们几人轮流腾地方放和带。此机翼展1米87,可算是本鸟丝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架飞机了。材料自然还是EPO,和木机比,飞起来鸭梨小。原本大家就都觉得,各种塞斯纳已经飞了无数,该机除了个头巨大之外,必须飞的也得有些特点才行。怎样飞的有特点呢?自然最简单的还是FPV了……

不过,这一年间琐事繁多,飞行也少了,所以这架飞机一直拖到今年夏天才配齐必要的设备首飞成功。然后,非常感谢我们的群主Finback老大,抽出时间把他飞丢的大翼龙用过的摄像头和图传设备装到了这架巨塞上面,于是就有了今天的视频。本着鸟丝的原则,我们的FPV没有任何飞行辅助设备,只是在视距内体验一下驾驶真机的视野和操纵感受。如果距离过远图传失效,则由地面观测员来进行人工导航,帮助飞行员完成返航任务。

非常荣幸,本鸟丝成为了首次FPV的试飞员。事实证明,我们的裸飞FPV还是基本成功的,飞行距离目测达到了600~800米左右。此后由于简易图传失去信号,不得不在观测员的指挥下掉头返航,再远的话飞机姿态就会无法分辨了。实际上这时候遥控器的信号还是一点问题都没有的。地点是北京昌平区沙河镇北的西沙桥飞场。

进入正题,贴出视频,给大家一笑:

另外由于我自己机器上没有存飞机的照片,再贴个前次常规飞行的视频,让大家能看到飞机的样子。

飞行当天还有一点花絮:
我们用的简易USB视频采集器接到群主的笔记本上,居然提示未安装驱动。群主言之凿凿曾经装过,没有意料到驱动会无故丢失。于是急切之下我只得用自己的手机3G流量到处寻找驱动,最后群主终于从买视频棒的淘宝商家处要到了下 载链接,装好驱动。实在是令人紧张。

这里再贴一下 载机的规格:
材料:EPO,主翼不锈钢管加强,平尾碳杆加固,前起落架设有减震。
翼展:1.87米。
机长:1.40米。
起飞全重:约3.2kg。
摄像头:无牌简易摄像头,无高清分辨率,安装在机舱内部挡风玻璃后。主要还是为了拟真,不破坏飞机外观。
图传:杂牌5.8G监控图传,普通天线。
控:Futaba 8FG
接收机:Futaba R6008HS

关于动力的配置,实在是个很纠结的问题,曾经让笔者非常蛋疼。留着下次补充了。

最后,再次感谢群主和傻鱼牺牲出自己家的空间提供机库,感谢群主每次出外场活动时把大飞机搬上搬下的辛苦。

网友:
学习一下!图传是那种阿?距离有点短

网友:
木有osd的真实数据,人眼主观看法会放大很多,其实300米外能看清飞机已经很不错了

网友:
顶LZ,本人跟LZ说的四条相当像啊,我是有房无车,自己也捣鼓着做几个简单的玩玩,把模友炸坏的飞机蹭来修修补补(现在家里破烂一大堆),然后接着飞。。。入魔时间没得比,今年6月份刚把固定翼飞起来,到现在也飞过好几种机型,不过多数都是慢速机型,3D机能飞,但只限于简单的航线、倒飞、侧飞、横滚(蛇形滚不会),吊机更谈不上,就不屑说其它复杂的动作了。塞斯纳是EPS敏定的,FPV设备也基本都有了(不上飞控那种),但是还是对自己没信心,从来没装上过飞机,蹭飞FPV倒是有过好几次,打算技术更好些以后再实施FPV计划。

网友:
楼主的1.2.3.4说出了部分模友的心理状况……

网友:
当时真紧张,啥系统都没有,裸飞要不注意就真掉八达岭高速上了。

网友:
来顶下小白兔的帖子

网友:
帮兔子顶。。FIN说我挡图传信号

网友:
好大的飞机啊~~~~~~~~~~~~

网友:
楼主颇有文采,第二条简直说的就是我!嘎嘎!同是北京的帮顶!

楼主:
来更新了:
前面提到过关于动力设备的选择,是个令人纠结又蛋疼的问题。
虽然厂家有原配电机可供选择,但是只适用4S锂电池,我们周边的模友基本没有玩中型涵道机的,手里都没有4S电池。而且我们现有的充电器假如要充4S电池,也不是一件舒服的事情。所以果断放弃原厂电机。
但是,这样大级别的载机,假如和小飞机一样用3S电池,飞行中电流一定会很大,电调不得不选择60A以上,但是这个级别的电调都支持6S高压,只用3S太浪费。最关键的是,线损产生的热量是和电流平方成正比的。所以,我决定这架飞机必须用6S电池。
可是另一个问题又来了,专用于6S电池的电机尺寸都偏大,至少是50E级别。这个级别的电机价格贵先不说,一是重量大,二是需要电调的规格也更大,但是其过剩的动力却没有一点用处。并且,在笔者的理念中,飞机是用翅膀来飞的,除非是3D机等有特殊竞技要求的机型,推重比大于1是无论如何不可接受的。所以双天XM4250EA等拉力动辄3.5kg,4kg的电机直接就淡出视线以外了。但是30E级别,也就是外形尺寸3542/3548/4240这样规格的电机,通常都是为3S和4S电池定制的,找不到KV值足够低以适应高压供电的。
看来剩下的解决方案只有定制一途了。可是淘宝上能提供客户定制的品牌实在很少。我首先找到的是恒力,据说研发是从GS跳出来的,实力比较强。但是跟淘宝上的代理商谈过一阵,感觉价钱太高,且定子硅钢片不是0.2mm,另外只能承诺KV值基本达到定制要求,对承受的功率及电流、效率都无法做出保证。然后我再找到老B问GS的情况,无奈这厮现在不知道都在忙些啥,淘宝几天不见人影是家常便饭。接下去呢,我其实一直都比较喜欢AX的电机,所有规格都是0.2mm硅钢片,发热低效率高,同时价钱很平易近人,就是国内的渠道太蛋疼,基本找不到有全线产品的代理商,直接找到厂家又说不做零售。最后反正是真让我找到了一位淘宝商家说就是厂家里面的人,能提供定制AX电机的服务。
对这架载机的动力,我的要求是3kg起飞重量下最大推重比能达到0.8左右,既有比较宽松的余量来对付紧急情况,又能比较好的保证动力系统的效率和续航能力。从30~40级别电动飞机配桨的一些实测数据看来,地面拉力效率都能达到4g/W左右。掐指一算,电机大概需要550~600W的最大功率,对应APC 14×7E桨最高转速在7000~7500转的情况应该能符合的比较好。所以,用6S锂电池时,相应3542或者3548级别电机的KV值在400~450rpm/V之间看似是最合理的。最后选择了AX较新的C3026 Pro系列电机,相当于双天XM3548EA的级别,给商家的定制数据是KV在420~430,很顺利的拿到电机,包装上标明的是KV420。尽管定制电机的过程中和商家有一点小小的不愉快,就电机本身来说,做工还是非常好的,给人的感觉很舒服,这里不赘述了。
至于电调,我手里正好有一个收藏的非耐克斯450直机原配的YGE 45A,支持6S高压,支持缓启动和定速功能。尽管是个直升机电调,装固定翼飞机上有点大材小用,但是后来试飞时发现其良好的线性保证了电机在极低的转速下都能稳定运转,还是非常舒服的。

所以第一次试飞的配置是:
AX C3026 Pro 420rpm/V电机;
非耐45A直升机版高压电调;
Flight Zippy 22.2V 4000mAH 20C锂电池组;
辉盛仿APC 14×7E电动桨。

外场用钳表在静止状态测得电池满电时全油门电流26~27A,估算拉力有2.5~2.7kg,预算数据还是有一定准确度的。因为需要一定的调整,我们用同一组电池一共飞了3~4个起落,每个起落5分钟左右,下来量电池的单体电压还超过3.90V,所以这个配置的留空时间肯定能超过30分钟。降落后电机电调和电池都是冰凉的,摸不出一点温升,电机效率确实很高。飞机的升力非常好,所以虽然电机配置并不高,但是感觉动力依然充沛,起降都非常顺畅,空中只需要三分之一的油门杆量就可以保持平飞。

最后,上几张飞机的照片:

网友:
1.9米,果然霸道!

网友:
LZ的机机很大,很漂亮动力配置计算精细

网友:
超大,好机啊,很漂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