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的APS都是怎么装的呀?

楼主(2012-10-31):
最近想入APS,看大家都是安装在尾巴上的,问一下,大家都是怎么安装的啊?是搞块板子绑上就行么?求前辈给上个图啊

网友:
APS是什么呢,不懂

网友:
http://www.align.com.tw/alignhtm ... /APS_update_CH.html    台湾官网关于APS的安装及设定

网友:
http://ms.align.com.tw/mpeg/manu ... uipment/APSGYRO.pdf    APS GYRO V1.1 说明书  请参考

楼主:
谢各位啊,原来里面有安装座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各位啊,原来里面有安装座

友情提醒,安装座的螺丝不要自己随便更换,那个螺丝是防磁的,感应器里面有磁力计,普通螺丝会印象磁力感应器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友情提醒,安装座的螺丝不要自己随便更换,那个螺丝是防磁的,感应器里面有磁力计,普通螺丝会印象磁力感 ...

谢友情提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