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型直升机讨论区
minicp舵机跳舵完美解决

楼主(2012-10-31):
minicp
舵机
跳舵,检查了齿轮没扫齿,滴了几滴w-40到舵机电位器上,然后用手转几下舵机,插上试机,舵机不跳舵了,液!

网友A:
我在想这个办法是不是同样适用很多02S那 插电就抖得尾舵机

楼主:
这方法同样适用于所有舵机机的抖舵问题

楼主:
更正一下,是WD-40

网友B:
学习如何治疗抖舵

网友C:
对。清洗电路板,很有用

网友D:
最好换了电位器,这种情况至少说明它的寿命到了,你这样只能暂时解决问题。

网友E:
请问w-40 是啥神油啊?

网友F:
楼主的舵机飞了多久就抖了

网友G:
需要把电位器拆卸下来 再清洗么

网友H:
这个是好办法,我有一个舵机也是齿轮完好,跳舵,可是我没有wd40,
我想用酒精清洗也是可以的。

网友I:
酒精也是可以的

网友J:
你的舵机喝药了, 貌似擦了一次以后就经常得擦了

网友K:
学习学习。早知道就不拆了。结果舵机被我拆了想清洗电位器结果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