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收机遥控距离近,求助!

楼主(2012-10-31):
控是10c 72mhz的,用原装1410dp接收无问题,同一对晶体换到149dp接收距离只有30米左右,接收机天线也完好,请教还有什么原因?

网友A:
30米太少了吧

网友B:
这样的实验数据少了,无法准确判断。可以再找一对晶体试试,然后将结果贴出来。

网友C:
149dp是72M的吗,接收有标HI或LOW吗,还是72M全频段的,接收是一次变频还是二次变频的,这些参数都了解清楚才能换晶体。

网友D:
我的天6C(FT06-C) 72MHZ的 FRP06接收.100米以内才能不跳舵.150以外就控不了了.

楼主:
谢谢各位关注,手里没有多余晶体,只有以后再试。

网友E:
如果晶體是原廠的話,應該是149DP接收機有問題或該接收機晶體插座接觸不良.

网友F:
可以检查下 天线部位~~

网友D:
我怎么发不了帖,怎么才能发帖呢?

网友D:
我认为如果是一次变频的收,再加上控老点,有可能30米左右。我的天6C+一次变收起出也就30来米。后我调了一下发射机,现在可以100以内不跳舵,但到不了200米就完全控不了了。顺便问一下坛子里的老手:我的FT06-C+FRP06,只能控100来米吗?正常吗?

网友E:
各位: FUTABA 接收機,型號後有DP是二次變頻的. D代表Dual conversion. P 代表PC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