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动机低速时 火头带电 行得通吗?

楼主(2012-10-31):
昨天看到一个关于火头的老帖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26160&highlight=%BB%F0%CD%B7
有位网友这样回的:
这种方法是可以,用接收电除非你是开火头厂的。简单的方法是加颗高容量1.5V电池,在油门舵机旁装个压式开关,油门怠速状态时接触开关通电。

看了之后(红字),一想,也是,发动机工作时,长时间保持中速没问题,但是降落时长时间怠速,遇到问题复飞时,推油就容易熄火。   如果发动机在低速时,火头通电了,会不会熄火的机率就小些呢?

这样做,会不会影响火头寿命呢?火头工作要1.5V 电压,3A电流,如果这种办法可行,适当的减小一点点电压 和电流 对火头起个保护作用,而又能给发动机一些热补偿,行得通吗???

语文没学好,说得不是很通顺,望各位模友说说自己看法。

楼主:
沙发自己坐。。呵
这种方法制作上我想应该不难,买个 假火头 改一下就行了,就是不知道这种方法可行不。我只有一个三叶52,有这个毛病,长时间怠速再推油容易熄火,也不知道是自己没调好还是怎么的。没用过OS等其它好机器,不知道存不存在这种现象。

网友A:
长时间怠速熄火,一般是小油针富油了。提高一点怠速,或者尝试把小油针调小。注意测试抬头和低头怠速。
还有就是操作手法问题,降落也没必要油门收到底,带一点点油门降落。油门长时间最小的时候,手上可以间隔抖一抖,另外就是长时间怠速后要慢慢把油门加大。

用火头的方式未必能很好解决这个问题,而且火头容易老化。

网友:
火头想干什么

网友B:
完全可以,效果非常好。火头也不是长时间通电,只是怠速时通电,能老化多少?记得看外场初学者飞行时,经常将点火电带在火头上上天,下来才后发现。
三叶发动机有个诟病,就是低速时间长了,一退油门,容易熄火。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长时间怠速熄火,一般是小油针富油了。提高一点怠速,或者尝试把小油针调小。注意测试抬头和低头怠速。
还 ...

支持...怠速时间长推油熄火有两个原因..1是副针富油.收紧点副针.2是你的火头可能不是OS的.或者已经老化了..换了就好了...火头通电会亮不代表就能用.正常的火头在正常的油气混合比下怠速.就算不通电.也应该是自动保持温度的.所以除非你油多了空气少了,怠速燃烧节奏慢的时候火头被过多的油降温了.或者你的火头不是OS的.热丝材料不行.不能保持温度.或者老化了也不能保持温度...解决问题应该找根本原因...把甲醇压燃机往汽油机方向改点火治标不治本.劳命伤财.

网友:
没必要,调好了副油针怠速就不会熄火

网友D:
适当的减小一点点电压 和电流,是可以的,现在已经有成品卖了,好想60多。

网友E:
加电的方式可行,副作用就是火头会加速老化

楼主:
引用 网友A:
长时间怠速熄火,一般是小油针富油了。提高一点怠速,或者尝试把小油针调小。注意测试抬头和低头怠速。
还 ...

受教了。你的意思是应该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受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完全可以,效果非常好。火头也不是长时间通电,只是怠速时通电,能老化多少?记得看外场初学者飞行时,经常 ...

你看到别人具体是怎么样实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支持...怠速时间长推油熄火有两个原因..1是副针富油.收紧点副针.2是你的火头可能不是OS的.或者已 ...

我只是觉得这个方法能起到一定辅助作用,实际操作起来也费不了多大事,好像。假火头二三十块,一节电池,一个开关。
我就是想请教一下老鸟有没有这个必要。。。

楼主:
引用 网友D:
适当的减小一点点电压 和电流,是可以的,现在已经有成品卖了,好想60多。

有成品了?能发个链接或图看下吗?或者说下叫什么吧。。。。

网友:
火头加速老化,比空中熄火好,哈哈,空中熄火有不可预知的结果!

网友D:
引用 楼主:
有成品了?能发个链接或图看下吗?或者说下叫什么吧。。。。

您文章中的中文字数太少了!

http://rc-sky.taobao.com/shop/view_shop.htm?spm=a1z09.2.9.56.XrYWB4&user_number_id=33827378

楼主:
引用 网友D:
您文章中的中文字数太少了!

http://rc-sky.taobao.com/shop/view_shop.htm?spm=a1z09.2.9.56.XrYWB ...

谢谢兄弟。真不知道原来已经有成品了。封帖封帖。。。。。
兄弟,咱俩这样像不像做广告的啊。。。呵呵。。。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兄弟。真不知道原来已经有成品了。封帖封帖。。。。。
兄弟,咱俩这样像不像做广告的啊。。。呵呵。 ...

应该不算广告吧!有好的东西应该和大家分享的。这个东西我已经用了几个月了,的确是好用,方便,节省了外带点火器的麻烦。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看到别人具体是怎么样实施的?

成品当然很好,DIY也不错啊,做个开关,别用镍镉电池,用干电池给火头通电,能起到限流的作用。

网友(2016-08-27):
引用 网友E:
加电的方式可行,副作用就是火头会加速老化

赞同

网友F:
着火就可以拿下来了

网友:
这样用过,火头不耐用

网友G:
你的问题主要是油针没调好,油针调好低速非常稳的!!!!!!还有如果真要用低速火头通电的方法的话不用这么麻烦,买一个电子火头,再遥控上设个油门混控就OK了,你想油门到哪个位置点火控上设设就可以了!!!!